[技术问答] 新唐有没有时钟配置的可视化工具啊?

楼主(2024-10-26):
新唐有没有时钟配置的可视化工具啊?

网友A:
有啊,不太好用。直接输出的是寄存器配置。

网友B(2024-12-15):
不知道啊,没注意这个,不过可以使用keil来配置,RTE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可视化配置估计是不支持的吧

网友D:
新唐提供了一些开发工具和软件包,用于配置和调试其微控制器。

网友E:
通常情况下,新唐的开发工具包会包含一些可视化工具,用于配置时钟、外设和其他系统参数。

网友F:
你可以访问新唐的官方网站或联系他们的技术支持团队,获取最新的开发工具和软件包信息。

网友G:
新唐的FAE他们通常会提供详细的文档和用户手册,帮助你进行时钟配置和其他开发任务。

网友H: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这种配置工具

网友I:
建议直接使用demo吧,demo其实也很简单的

网友J:
我觉得可视化配置工具好像新唐没有吧

网友K:
一般来说应该没有,我都没听说过

网友L:
应该没有吧

网友M:
NuTool中的ClockConfigure。

网友N:
ClockConfigure工具允许用户配置新唐MCU系列的时钟设置,提供了一个图形化界面,方便用户选择和配置时钟源、分频器等

网友O:
图形化界面的工具通常比直接编辑代码或寄存器更加直观和易于使用,特别是对于不熟悉底层硬件细节的用户来说。

网友P:
提供了时钟配置的可视化工具

网友Q:
有专门的时钟配置可视化工具。

网友R:
在新唐官网的 “软体与工具 - 软体工具 - 通用工具” 内找到下载链接。

网友S:
NuTool-ClockConfigure_V1.05.0007的时钟配置工具包

网友T:
没有像ST那样的图形化配置工具

网友U:
新塘好像没有类似于STCUBEMX这样的开发工具

网友V:
NuTool的工具包,其中包括用于时钟配置的可视化工具。

网友W(2025-01-20):
新唐MCU有ClockConfigure时钟配置的可视化工具

网友X:
新唐MCU确实有时钟配置的可视化工具。

网友Y:
NuMicro Clock Configuration Tool是一个图形化界面的工具,它可以帮助用户方便地选择和配置时钟源、分频器等参数。

网友Z:
可以在新唐科技的官方网站上下载ClockConfigure工具。

网友AA:
我觉得新塘好像没有可视化的配置工具。

网友AB:
通常情况下,新塘的开发套件将包括一些可视化工具,用于配置时钟、外设和其他系统参数。,

网友AC(2025-09-15):
新唐有时钟配置可视化工具,如 NuMicro® Configurator(Nuvoton Configuration Tool),可图形化配置芯片时钟树,支持选择时钟源、设置分频系数等,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兼容新唐多数 MCU 系列,简化时钟配置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