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PinView一般怎么玩?

楼主(2024-10-26):
新唐的PinView一般怎么玩?这属于配置IO还是属于监测IO的状态的软件啊?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干啥用的,是调试过程中用吗?

网友B:
这个是开发时候用的吧。是不是IO配置用的

网友C(2024-12-15):
新唐的PinView是一款用于配置和监测微控制器引脚状态的工具。

网友D:
PinView允许用户配置微控制器的引脚功能。你可以通过该工具设置引脚的工作模式(如输入、输出、模拟输入等),以及配置引脚的上拉/下拉电阻、开漏输出等特性。

网友E:
监测IO状态,PinView还可以实时监测引脚的状态,包括输入引脚的电平状态、输出引脚的电平状态等。这对于调试和验证硬件电路非常有用。

网友F:
使用Nu-Link或其他调试器将微控制器连接到计算机。确保调试器和微控制器之间的连接正常。打开PinView软件,选择对应的调试器和微控制器型号。

网友G:
其实可以在PinView界面中,选择你要配置的引脚。设置引脚的工作模式(输入、输出、模拟输入等)。配置引脚的其他特性,如上拉/下拉电阻、开漏输出等。

网友H:
我觉得可以在PinView界面中,选择你要监测的引脚。实时查看引脚的输入/输出状态。

网友I:
PinView既可以用于配置IO,也可以用于监测IO的状态。它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尤其在硬件调试和验证阶段。

网友J:
就正常配置呗,估计可能是类似于cubemx吧

网友K:
属于IO配置软件,并且支持监控的

网友L:
你直接下载这个软件然后直接玩玩不就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