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一般PinView的话可以集成在IAR软件上吗?

楼主(2024-10-26):
新唐的PinView的话可以集成在IAR软件上吗?还是只能在keil上使用?

网友A:
https://www.nuvoton.com/export/resource-files/UM_NuTool_PinView_EN.pdf
有的,pin view可以支持iar

网友B(2024-12-15):
新唐的PinView通常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工具提供的,但它可以通过插件或扩展集成到一些主流的集成开发环境(IDE)中,如IAR Embedded Workbench和Keil MDK。

网友C:
你可以在IAR Embedded Workbench中找到PinView的选项。通过插件,你可以直接在IAR环境中配置和监测引脚状态。

网友D:
肯定支持keil的啊,并且允许你在Keil MDK中直接使用PinView的功能。

网友E:
通过插件,你可以直接在Keil环境中配置和监测引脚状态。

网友F:
如果你没有找到相关的插件或扩展,你仍然可以独立使用PinView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在配置和监测引脚时,手动切换到PinView工具。

网友G:
PinView可以通过插件或扩展集成到IAR Embedded Workbench和Keil MDK中,但具体是否支持以及如何集成,需要参考新唐的官方文档

网友H:
建议你啊,你可以下载一个来试试,看看能不能独立运行

网友I:
这种软件没玩过,不知道咋玩,有啥好教程之类的吗

网友J:
如果要是能集成在keil上,一般就是可以支持集成在IAR上的

网友K:
新唐可能会提供一个插件或扩展,允许你在IAR Embedded Workbench中直接使用PinView的功能。你可以在新唐的官方网站或技术支持团队获取相关的插件或扩展。

网友L:
可以做成插件吗

网友M(2025-09-15):
可以。IAR Embedded Workbench 支持通过插件集成 PinView 功能,部分芯片厂商(包括新唐)会提供适配的 PinView 插件。安装后可在 IAR 中直观查看 MCU 引脚分布、功能配置及复用情况,辅助硬件设计与引脚分配,简化开发流程,具体需匹配芯片型号与 IAR 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