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在新唐的芯片上移植emwin?

楼主(2024-10-27):
有大佬有这方面的教程吗?或者是说明手册之类的也行

网友A:
芯唐的芯片有移植emWin的,可以直接从官网下载对应的emWin开发包即可。而且已经有授权,可以免费使用。

网友B:
这个移植估计是有教程的,但是我看 官方的教程好像还有一部分在外网,不方便啊

网友C(2024-12-15):
在新唐的芯片上移植emWin(SEGGER的嵌入式图形库)通常涉及确保你已经选择了合适的Nuvoton芯片,并且硬件平台已经搭建好。

网友D:
在主程序中初始化emWin。通常需要调用GUI_Init()函数。

网友E:
根据你的显示器类型(如LCD、OLED等),编写或选择合适的显示驱动。emWin提供了一些常见的显示驱动,你也可以根据需要自定义驱动。

网友F:
一般需要根据Nuvoton芯片的显示控制器(如LTDC、DMA2D等),配置相应的寄存器。实现emWin的显示驱动接口函数,如LCD_X_Config()、LCD_X_DrawBitmap()等。

网友G:
如果需要触摸功能,初始化触摸屏控制器。要实现的是emWin的触摸驱动接口函数,如TOUCH_X_Init()、TOUCH_X_GetState()等。

网友H:
使用emWin提供的API创建窗口、按钮、文本框等控件。

网友I:
编写事件处理函数,响应用户的操作。

网友J:
确保显示内容正确无误。优化性能,根据需要优化显示和触摸的性能。

网友K:
正常来说是有教程的,其实你可以根据emwin的使用说明来弄,比较好

网友L:
我觉得这方面教程一般都得去官网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