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现在emwin是免费使用吗?

楼主(2024-10-27):
之前在官网看到一个介绍说是当开发者在新唐科技的处理器平台运行emWin 全功能,都可免费。,这种免费是只针对新唐的所有MCU还是任何MCU都可以啊?

网友A:
只针对芯唐的支持emWin的芯片,已经有emWin授权,可以免费使用。

网友B:
应该就新唐有授权的芯片可以免费使用吧,有些芯片还是不可以的

网友C(2024-12-15):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新唐科技在其官网上提到,当开发者在新唐科技的处理器平台上运行emWin全功能时,可以免费使用。

网友D:
这种免费政策通常是针对新唐科技的特定MCU系列或型号,而不是所有MCU都可以免费使用。

网友E:
这种免费政策通常是针对新唐科技比较畅销的,例如M480系列、NUC980系列等。

网友F:
可能会有一些限制条件,例如必须在特定的开发环境下使用,或者必须使用新唐科技提供的开发工具链。

网友G:
这种免费政策通常是针对新唐科技的特定MCU系列或型号,而不是所有MCU都可以免费使用。开发者需要查看新唐科技的官方文档或联系技术支持,确认具体的适用范围和限制条件。

网友H:
查看新唐科技的官方文档或FAQ,确认哪些MCU系列或型号适用于这种免费政策。

网友I:
联系新唐科技的技术支持团队,获取详细的免费政策信息。

网友J:
假设新唐科技的M480系列MCU支持这种免费政策,那么开发者在使用M480系列MCU时,可以免费使用emWin的全功能。

网友K:
直接问代理商或者FAE不就好了吗

网友L:
主要是你看你用的哪款MCU,然后再看是否支持免费使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