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三电阻采样

楼主(2024-10-22):
为什么三电阻采样无法进行闭环

网友A:
1.确认采样的放大倍数,采样电阻配置是正确的
2.查看采样的通道配置
3,开环强拖阶段查看相电流和采样电流进行对比,把强拖角度和观测角度对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确认采样的放大倍数,采样电阻配置是正确的
2.查看采样的通道配置
3,开环强拖阶段查看相电流和采样电流 ...

你好,大佬,请教一个问题,采样电流和相电流理论上的数学关系是什么?是根号3倍的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大佬,请教一个问题,采样电流和相电流理论上的数学关系是什么?是根号3倍的关系吗 ...

mcu采样的相电流和实际的相电流是相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u采样的相电流和实际的相电流是相等的

麻烦看一下图片,会不会是根号3的关系

网友A:
你问的是星型和Y型接法的区别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是星型和Y型接法的区别吗

我觉得也是,不知道实际是不是这个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