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软件crc32 和硬件crc 大家一般用哪个?

楼主(2024-10-22):
软件crc32
static const uint32_t crc32_table[] = {
        0x00000000, 0x77073096, 0xEE0E612C, 0x990951BA, 0x076DC419, 0x706AF48F, 0xE963A535, 0x9E6495A3,
        0x0EDB8832, 0x79DCB8A4, 0xE0D5E91E, 0x97D2D988, 0x09B64C2B, 0x7EB17CBD, 0xE7B82D07, 0x90BF1D91,
        0x1DB71064, 0x6AB020F2, 0xF3B97148, 0x84BE41DE, 0x1ADAD47D, 0x6DDDE4EB, 0xF4D4B551, 0x83D385C7,
        0x136C9856, 0x646BA8C0, 0xFD62F97A, 0x8A65C9EC, 0x14015C4F, 0x63066CD9, 0xFA0F3D63, 0x8D080DF5,
        0x3B6E20C8, 0x4C69105E, 0xD56041E4, 0xA2677172, 0x3C03E4D1, 0x4B04D447, 0xD20D85FD, 0xA50AB56B,
        0x35B5A8FA, 0x42B2986C, 0xDBBBC9D6, 0xACBCF940, 0x32D86CE3, 0x45DF5C75, 0xDCD60DCF, 0xABD13D59,
        0x26D930AC, 0x51DE003A, 0xC8D75180, 0xBFD06116, 0x21B4F4B5, 0x56B3C423, 0xCFBA9599, 0xB8BDA50F,
        0x2802B89E, 0x5F058808, 0xC60CD9B2, 0xB10BE924, 0x2F6F7C87, 0x58684C11, 0xC1611DAB, 0xB6662D3D,
        0x76DC4190, 0x01DB7106, 0x98D220BC, 0xEFD5102A, 0x71B18589, 0x06B6B51F, 0x9FBFE4A5, 0xE8B8D433,
        0x7807C9A2, 0x0F00F934, 0x9609A88E, 0xE10E9818, 0x7F6A0DBB, 0x086D3D2D, 0x91646C97, 0xE6635C01,
        0x6B6B51F4, 0x1C6C6162, 0x856530D8, 0xF262004E, 0x6C0695ED, 0x1B01A57B, 0x8208F4C1, 0xF50FC457,
        0x65B0D9C6, 0x12B7E950, 0x8BBEB8EA, 0xFCB9887C, 0x62DD1DDF, 0x15DA2D49, 0x8CD37CF3, 0xFBD44C65,
        0x4DB26158, 0x3AB551CE, 0xA3BC0074, 0xD4BB30E2, 0x4ADFA541, 0x3DD895D7, 0xA4D1C46D, 0xD3D6F4FB,
        0x4369E96A, 0x346ED9FC, 0xAD678846, 0xDA60B8D0, 0x44042D73, 0x33031DE5, 0xAA0A4C5F, 0xDD0D7CC9,
        0x5005713C, 0x270241AA, 0xBE0B1010, 0xC90C2086, 0x5768B525, 0x206F85B3, 0xB966D409, 0xCE61E49F,
        0x5EDEF90E, 0x29D9C998, 0xB0D09822, 0xC7D7A8B4, 0x59B33D17, 0x2EB40D81, 0xB7BD5C3B, 0xC0BA6CAD,
        0xEDB88320, 0x9ABFB3B6, 0x03B6E20C, 0x74B1D29A, 0xEAD54739, 0x9DD277AF, 0x04DB2615, 0x73DC1683,
        0xE3630B12, 0x94643B84, 0x0D6D6A3E, 0x7A6A5AA8, 0xE40ECF0B, 0x9309FF9D, 0x0A00AE27, 0x7D079EB1,
        0xF00F9344, 0x8708A3D2, 0x1E01F268, 0x6906C2FE, 0xF762575D, 0x806567CB, 0x196C3671, 0x6E6B06E7,
        0xFED41B76, 0x89D32BE0, 0x10DA7A5A, 0x67DD4ACC, 0xF9B9DF6F, 0x8EBEEFF9, 0x17B7BE43, 0x60B08ED5,
        0xD6D6A3E8, 0xA1D1937E, 0x38D8C2C4, 0x4FDFF252, 0xD1BB67F1, 0xA6BC5767, 0x3FB506DD, 0x48B2364B,
        0xD80D2BDA, 0xAF0A1B4C, 0x36034AF6, 0x41047A60, 0xDF60EFC3, 0xA867DF55, 0x316E8EEF, 0x4669BE79,
        0xCB61B38C, 0xBC66831A, 0x256FD2A0, 0x5268E236, 0xCC0C7795, 0xBB0B4703, 0x220216B9, 0x5505262F,
        0xC5BA3BBE, 0xB2BD0B28, 0x2BB45A92, 0x5CB36A04, 0xC2D7FFA7, 0xB5D0CF31, 0x2CD99E8B, 0x5BDEAE1D,
        0x9B64C2B0, 0xEC63F226, 0x756AA39C, 0x026D930A, 0x9C0906A9, 0xEB0E363F, 0x72076785, 0x05005713,
        0x95BF4A82, 0xE2B87A14, 0x7BB12BAE, 0x0CB61B38, 0x92D28E9B, 0xE5D5BE0D, 0x7CDCEFB7, 0x0BDBDF21,
        0x86D3D2D4, 0xF1D4E242, 0x68DDB3F8, 0x1FDA836E, 0x81BE16CD, 0xF6B9265B, 0x6FB077E1, 0x18B74777,
        0x88085AE6, 0xFF0F6A70, 0x66063BCA, 0x11010B5C, 0x8F659EFF, 0xF862AE69, 0x616BFFD3, 0x166CCF45,
        0xA00AE278, 0xD70DD2EE, 0x4E048354, 0x3903B3C2, 0xA7672661, 0xD06016F7, 0x4969474D, 0x3E6E77DB,
        0xAED16A4A, 0xD9D65ADC, 0x40DF0B66, 0x37D83BF0, 0xA9BCAE53, 0xDEBB9EC5, 0x47B2CF7F, 0x30B5FFE9,
        0xBDBDF21C, 0xCABAC28A, 0x53B39330, 0x24B4A3A6, 0xBAD03605, 0xCDD70693, 0x54DE5729, 0x23D967BF,
        0xB3667A2E, 0xC4614AB8, 0x5D681B02, 0x2A6F2B94, 0xB40BBE37, 0xC30C8EA1, 0x5A05DF1B, 0x2D02EF8D
};

uint32_t crc32_cyc_cal(uint32_t init_val, uint8_t *pdata, uint32_t len)
{
        register uint32_t i;
        register uint32_t crc32;
        register uint8_t idx;

        crc32 = init_val;
        for(i=0; i<len; i++)
        {
                idx = ((uint8_t)crc32) ^ (*pdata++);
                crc32 = (crc32>>8) ^ crc32_table[idx];
        }

        return(crc32);
}

uint32_t crc32_cal(uint8_t *pdata, uint32_t len)
{
        return(crc32_cyc_cal(CRC32_INIT_VAL, pdata, len) ^ CRC32_INIT_VAL);
}

硬件crc,一般使用芯片内部的

网友A:
软件CRC计算量较大,如果对执行时间没有要求的话可以用软件CRC,硬件CRC执行时间快,一般会使用硬件CRC

网友B:
个人观点:软件CRC计算较慢,硬件CRC计算效率快,由于硬件CRC算法单一以及对芯片的依赖程度,因此大部分还是选择软件CRC

网友C:
是的,硬件计算较快,代码工程我一般也是选择软件,更多的时候用来兼容协议,移植通用性较强

网友D:
软件CRC32和硬件CRC各有优缺点,选择哪种方式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

网友D:
在性能要求较高的场景中,硬件CRC可能更具优势;而在灵活性要求较高的场景中,软件CRC32可能更为合适。

网友E:
通过软件算法在CPU上执行CRC计算。

网友F:
硬件CRC电路通常是针对特定的CRC标准设计的,灵活性较差,但稳定性更高

网友G:
如果硬件资源有限,或者硬件CRC不可用,则选择软件CRC。

网友H:
软件CRC32的实现相对简单,开发者可以使用现成的库函数或自行实现算法。
硬件CRC的开发需要硬件设计知识,开发难度相对较大。

网友I:
如果硬件支持,通常优先选择硬件CRC32,因为它能提供更高的性能和更低的功耗。但是,软件CRC32由于其灵活性和普适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

网友J:
硬件实现的CRC不需要CPU参与,可以减轻CPU的负担,提高系统性能。

网友K:
相比软件实现,硬件CRC通常能以更低的功耗完成任务。

网友L:
如果硬件不支持CRC或需要额外的硬件成本来实现CRC功能,软件CRC可能是一个更经济的选择。

网友M:
软件实现的CRC32和硬件实现的CRC各有优缺点,选择哪个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

网友N:
需要权衡硬件成本和软件开发的成本。

网友O:
在嵌入式系统中,如果数据量大且需要实时校验,通常优先选择硬件CRC。

网友G:
软件CRC32通常用于对数据传输或存储过程中的完整性进行校验,广泛应用于文件传输、网络通信、嵌入式系统等领域。
硬件CRC则更多地应用于需要高速数据处理和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场景,如高速网络设备、存储控制器等。

网友P:
软件CRC32算法更加灵活,可以方便地更换CRC多项式,或者修改算法以适应不同的校验需求。

网友H:
软件CRC32可以在任何支持所需编程语言的平台上实现,不受硬件限制。

网友Q:
软件CRC32的实现可以很容易地在不同的硬件平台之间移植。

网友R:
如果对CRC计算的性能要求不高,或者数据量不大,软件CRC32通常足够使用2。

网友S:
有硬件CRC单元肯定是用硬件啊。

网友T:
软件CRC32无需额外的硬件支持,成本较低。
硬件CRC需要额外的硬件电路,会增加成本。

网友U:
软件实现的CRC32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定制和修改,适应不同的应用需求。

网友V:
硬件CRC需要在芯片中加入专门的CRC引擎,可能会增加芯片成本和设计复杂度。

网友W:
如果对性能要求不是特别高,或者希望保持设计的灵活性,推荐使用软件CRC32。
如果对性能有极高要求,或者是在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环境中,硬件CRC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X:
如果系统设计相对简单,且不需要频繁更改CRC算法或参数,那么硬件CRC可能更合适。如果系统需要高度的灵活性和可配置性,那么软件CRC可能更合适。

网友Y:
硬件CRC通常由专门的电路实现,这些电路经过优化和测试,因此比软件实现更可靠。

网友Z:
硬件实现的CRC通常具有较高的计算速度,适合需要高速数据传输和处理的应用。

网友AA:
在运行时会占用一定的 CPU 时间和内存空间,特别是对于复杂的软件 CRC 算法,可能需要较大的代码空间来存储算法代码和中间数据。

网友AB:
通常比硬件实现慢,尤其是在处理大量数据时。

网友:
软件 CRC32 实现相对灵活,可以根据具体的需求选择不同的 CRC 算法和多项式,并且可以方便地进行调试和修改。开发人员只需要具备一定的编程知识,就可以实现软件 CRC32 功能,开发难度相对较低。

网友AC:
相对于硬件实现,软件实现的CRC32计算速度较慢,特别是在需要高速数据传输的场景中。

网友AD:
硬件实现的CRC通常固定,不易于定制和修改,适应性较差。

网友AE:
通过软件算法实现,执行速度相对较慢,尤其是在处理大量数据或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场景下,可能会占用较多的 CPU 时间和资源。

网友AF:
如果系统对数据传输速度有严格要求,或者需要处理大量数据,那么硬件CRC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E:
硬件CRC可以在数据传输的同时进行校验,减少处理延迟。

网友AG:
软件实现的CRC32会增加CPU的负担,可能导致系统性能下降。

网友AH:
在非常小的微控制器上,可能没有硬件CRC单元,或者使用硬件CRC的资源成本过高。

网友AI:
在将使用硬件 CRC 的代码移植到其他平台时,可能需要根据目标平台的硬件特性进行相应的修改和适配。

网友AJ:
在网络通信、数据存储等领域,硬件CRC由于其高性能和低延迟,得到了广泛应用。

网友AA:
与硬件CRC相比,软件CRC通常较慢,因为它依赖于处理器的计算能力。在需要高速数据处理的场景中,软件CRC可能会成为性能瓶颈。

网友AK:
与软件CRC相比,硬件CRC的灵活性较低。一旦硬件设计完成,就很难在不更换硬件的情况下更改CRC算法或参数。

网友AL:
硬件CRC通常比软件CRC更快,因为它可以在硬件级别上并行处理数据。这在高数据吞吐量的应用中尤为重要。

网友AM:
在需要高度定制或频繁更换CRC算法的场合,软件CRC32可能更加合适。

网友AN:
硬件CRC通常由经过优化和测试的专用电路实现,因此比软件实现更可靠。

网友AO:
如果对处理速度有严格要求,优先考虑硬件CRC。

网友P:
在实时系统中,减少CPU的负载对于保证系统的响应时间至关重要。

网友H:
软件CRC32会占用CPU资源,可能会影响其他任务的执行。
硬件CRC由专用硬件电路完成,不会占用CPU资源,更加高效 。

网友AP:
在硬件CRC资源不可用或未确定时,软件CRC便于快速开发和测试。

网友AQ:
对于大量数据的CRC校验,或者对实时性要求很高的场合,硬件CRC的性能优势更加明显。

网友R:
在通用计算环境中,如果没有特定的硬件支持,或者需要灵活的配置,通常会选择软件CRC32。

网友AR:
软件crc32算法更加灵活,可以很容易地用crc多项式或修改后的算法代替,以适应不同的验证要求。

网友AS:
与硬件实现相比,软件实现的CRC32计算速度较慢,尤其是在需要高速数据传输的情况下。

网友AT(2024-11-21):
选择软件CRC还是硬件CRC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和环境。需要根据性能要求、开发成本、灵活性等因素来综合考虑选择哪种方式更适合您的项目。

网友AU:
硬件实现的CRC通常是固定的,不容易定制和修改,适应性差。

网友AV:
在实时系统中,减少CPU负载对于确保系统响应时间至关重要。

网友AW:
当硬件crc资源不可用或不确定时,软件CRC有助于快速开发和测试。

网友AX:
硬件实现的CRC通常是固定的,难以定制和修改,适应性差。

网友AY:
是的,硬件计算更快,代码工程我一般选择软件。更多的时候,我用它来兼容协议,对于移植来说更通用。

网友AZ:
是的,硬件计算更快,但我通常选择代码工程的软件。更多的时候,我用它来兼容协议,这是移植比较常见的。,

网友BA:
在软件或硬件设计方面,通常采用软件CRC32计算效率更高且易实现,适用于通用处理场合。而在对实时性和数据处理速度有特殊要求的系统中,则可能会采用硬件CRC来保障效率。至于哪种更适合使用,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和需要进行选择。

网友BB:
硬件crc电路通常是为特定的crc标准设计的,不太灵活但更稳定

网友BC(2025-03-14):
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因为这两种方式各有优缺点,适用于不同的场景和需求。

网友BD:
如果系统对实时性和数据处理速度有特殊要求,或者需要处理大量数据,那么硬件CRC可能更适合。而如果系统对灵活性和通用性有更高要求,或者处于开发和测试阶段,那么软件CRC32可能更合适。

网友BE:
软件CRC32和硬件CRC各有千秋,选择哪种方式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系统的要求、硬件资源以及开发成本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以选择最适合的方案。

网友BF:
如果数据传输速度很关键,或者要处理的数据量非常大,用硬件CRC校验可能更合适,因为它能更快更准确地完成数据处理和校验工作。

网友BG:
软件和硬件CRC32都有应用,选择取决于需求。硬件CRC则用于高速数据传输和实时性要求高的场合,速度更快。

网友BH:
硬件CRC处理速度快,适合大量数据和实时性要求高的情况。

网友BI:
软件CRC32可调整,满足不同应用需求。

网友BJ:
如果项目对性能要求较高,推荐使用硬件CRC,因为大多数现代处理器都有专门的CRC计算单元,可以显著提高计算速度。

网友AY:
CRC32算法软件实现灵活,易于跨硬件平台迁移。

网友AS:
硬件CRC32计算更快,适合更高效的应用。

网友AU(2025-04-17):
硬件处理速度快,软件擅长协议兼容和通用移植。

网友BK:
软件CRC32比较灵活,适合在没有硬件支持的情况下使用,而且可以自定义多项参数。

网友AR:
硬件CRC就像电脑的快速处理器,能比用软件计算更快更省电地完成校验工作。

网友BL:
移植时得看新平台硬件手册,调整CRC计算方式。

网友BM:
就像边吃饭边看电视,边校验边传数据,效率更高。

网友BN:
一般软件CRCC哈表

网友BO:
使用软件算法在CPU上执行CRC,通常涉及编写代码实现CRC算法,如CRC-16、CRC-32等

网友BB:
软件CRC适合计算量大,硬件适合速度要求高。

网友BA(2025-05-17):
软件CRC计算慢,但灵活;硬件快速但需要硬件支持

网友BP:
crc16足够了,也是最常用的

网友BQ:
为什么要使用CRC验证?

网友BR:
硬件CRC有些MCU不支持或成本高,软件CRC有些MCU省事

网友BS:
CRC32软件版本不拘泥于硬件,能在多种编程语言环境中运行。

网友BT(2025-06-23):
软件crc也很好用

网友BU:
还是常用软件crc

网友BV:
对于经常调整CRC算法的场景,软件CRC32更灵活。

网友AZ:
因为硬件CRC计算速度快,适合大数据实时校验,硬件加速让单片机有更多资源处理其他任务。

网友BW:
硬件CRC不易调整,适应性弱,适合固定用途。

网友BX:
硬件运行快,软件强于适应不同协议和系统。

网友AW:
硬件CRC单元,顾名思义,是用硬件实现的校验码生成,速度快且可靠。

网友BY:
实现CRC算法需要编程,比如CRC-16或CRC-32,这涉及CPU和算法细节处理。

网友AN:
硬件实现CRC能自动计算校验码,不占用CPU,使CPU能专注于更重要的任务,提升整体系统效率。

网友BZ(2025-08-06):
硬件CRC成本高,软件CRC方便,选哪种取决于预算和需求。

网友AV:
降低CPU负载能确保实时系统快速响应,避免延迟。

网友BR:
软件CRC32和硬件CRC都常用,硬件更高效,但软件更灵活。

网友AV(2025-09-05):
硬件crc能减少cpu工作量,提升系统运行效率。

网友BI:
硬件CRC固定不易改,适应性不足。

网友CA:
确保系统快速响应,关键在于降低CPU负载,优化处理效率。

网友BG:
两种方法各有长短,需根据具体需求选择。

网友CB:
软件CRC32算法能调节参数,适应各种应用场景需求。

网友BX:
硬件在计算速度上通常更胜一筹,而软件代码更常用于实现协议兼容性和增强通用性。

网友AU(2025-10-08):
软件CRC32在定制化需求多、算法更换频繁时更灵活方便。

网友AZ:
软件CRC32计算速度慢但兼容性强,硬件速度快但成本高,根据应用对速度和成本的需求来定。

网友BA:
如果需要频繁修改CRC算法,使用软件CRC32更灵活方便。

网友CC:
CRC算法灵活,易调多项式和算法,满足多样校验需求。

网友BM:
硬件CRC速度快,适合高速或大数据量传输需求。

网友BH:
软件CRC32灵活适应多种需求,无需硬件支持,还能自行调整参数。

网友BF:
软件CRC计算慢但可自定义,硬件快但需专用硬件。选哪种取决于需求。

网友AR:
硬件CRC单元,就是通过硬件方式快速产生校验码,用于数据校验,这样既快速又准确。

网友BZ(2025-11-07):
写CRC算法代码需熟悉CPU指令集和算法细节,选择合适的CRC标准如CRC-16或CRC-32,根据需求设计软件实现。

网友BS:
硬件CRC固定配置,适应性差,多用稳定环境。

网友CD:
硬件CRC通常能以更低的功耗完成任务

网友CE:
硬件资源不足时,用软件实现CRC来校验数据准确性。

网友BV:
硬件不支持CRC或成本高,软件CRC更划算,适合节省成本的应用。

网友CF:
CRC32算法在软件上应用广泛,方便在不同硬件上移动。

网友AS:
硬件CRC处理功耗低,适合单片机等低功耗应用。

网友AY:
硬件CRC处理速度快,软件CRC更灵活方便。

网友BI:
使用软件CRC32确实可能拖慢CPU,考虑硬件加速或优化算法。

网友BO(2025-12-07):
硬件CRC难以修改,适应性不如软件CRC。

网友BL:
频繁更改CRC算法时,软件CRC32因其灵活性而更适合,便于快速修改和适应不同需求。

网友AY:
没有固定正确的方式,两种方法都有其适用性,得看具体情况。

网友BH(2026-01-12):
若硬件不支持CRC或成本高,用软件实现CRC经济实用。

网友CG:
硬件CRC计算快,适合高速传输处理。

网友BB:
如果对速度要求高,用硬件CRC;若需自定义,软件CRC更灵活。

网友CH:
优先选硬件 CRC:集成在 MCU 外设中,由硬件电路运算,速度快、不占用 CPU 资源,适合实时性 / 吞吐量要求高的场景(如通信、数据校验);软件 CRC 无需硬件支持,适配性强,但占用 CPU 算力,仅硬件无 CRC 外设、数据量小或对效率无要求时使用。
总结
首选硬件 CRC:速度快、不占 CPU,适配高实时性场景;
次选软件 CRC:无硬件依赖,仅适合小数据量、低效率要求场景;
核心依据:实时性需求、数据量、MCU 硬件资源。

网友BB:
在实时系统中,减轻CPU负担对保障响应速度很关键,可优化程序逻辑或使用协处理器。

网友AS(2026-02-11):
使用硬件CRC计算校验码,CPU不忙碌,效率更高。

网友CI:
日常嵌入式里,绝大多数项目用软件 CRC32,真有高速需求才上硬件 CRC。

网友BF:
速度与成本权衡,看需求选方案。

网友CJ:
绝大多数项目:优先用硬件 CRC32
• 软件 CRC32 只在没有硬件模块、或跨平台必须兼容时才用

网友BS:
对于要求快速度和大量数据处理,硬件CRC确实效率高,更可靠。

网友BR:
在频繁更换CRC算法的场景,软件实现的CRC32更具适应性。

网友CK(2026-03-13):
硬件CRC成本高,软件CRC更经济,选择要考虑预算和具体应用。

网友CL:
绝大多数工程:优先用 硬件 CRC
软件 CRC 只有实在没硬件、或临时调试时才用。

网友CF(2026-04-15):
添加crc引擎会使芯片更贵更复杂,但提高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网友CM:
绝大多数场景用软件 CRC32 就够了,只有极高带宽、极低延迟的场景才会上硬件 C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