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求助:为什么我时钟初始化里面的PLL倍频系数一超过24就会卡死

楼主(2024-10-22):
为什么我时钟初始化里面的PLL倍频系数一超过24就会卡死,官方默认不是60吗,而且我如果没有初始化的时候串口的printf就可以正常打印,时钟初始化之后,串口打印就全是乱码了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晶振频率太高了

网友B:
修改时钟后串口是否重新初始化过,修改主时钟串口波特率也会被动修改的

网友C:
是不是你的晶振频率太高了.不是8M外部高速晶振吗?

网友D:
应该是晶振用的和例程不一样。

楼主:
看了一眼,确实是这样的,外部晶振焊的25M的,现在换了,已经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