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别忘了升级你的开发软装备

楼主(2024-10-22):
好几天没用了,打开一看让升级呢。

楼主:
保持这些库函数的最新版,以及保持开发工具的最新版,才能防止因为BUG问题导致的不可轻易查找的故障。

楼主:
你经常保持这些更新吗?

网友A:
楼主正版C编译器吗,不是就是60天试用期了,都在走编译器免费路线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正版C编译器吗,不是就是60天试用期了,都在走编译器免费路线啊

XC8 c编译器是免费的
不过这个编译器提供Os级别的优化,这个要收费的,是专门针对代码性能和长度做优化的

网友C:
能用我就不升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正版C编译器吗,不是就是60天试用期了,都在走编译器免费路线啊

试用期60天不少了。

网友D:
一般不到万不得已不升级

网友E(2025-09-15):
升级开发软装备很关键:更新 IDE 至最新版,获新功能与 bug 修复;用 Git 等工具强化版本管理;集成静态分析工具抓潜在问题;搭自动化测试框架提效率;学 Docker 简化环境配置。这些升级能加速开发、减错误,助你轻松应对复杂项目,保持技术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