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电脑不给力,如果用MPLAB X IDE流畅点需要什么配置?

楼主(2024-10-22):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现在电脑不给力,卡成鬼。不知道流畅的跑MPLAB X IDE,以及KEIL等,需要什么配置好?

网友:
16G或者32G内存,1T硬盘,CPU方面目前都还可以,比如R7就不错。

网友A:
高性能的处理器,如Intel的i5或i7系列,或者AMD的Ryzen 5或7系列。

网友B:
16GB或更多的内存,具有快速读写速度的固态硬盘

网友C:
现在主流都是32G 了,别舍不得。

网友C:
最近有政府补贴,你看看,可以补贴20%,这样你4000元左右就可以买一台非常高端的了。

网友D:
我觉得流畅的话,还得是性能高点,主要是内存要高点

网友E:
MPLAB X IDE 是 Microchip 公司为 PIC 微控制器和其他 Microchip 产品提供的集成开发环境(IDE)。为了确保 MPLAB X IDE 运行流畅,你需要一台配置较高的电脑。

网友F:
推荐配置Intel Core i5 或更高,或者 AMD Ryzen 5 或更高。

网友G:
推荐,Windows 10/11,macOS 10.14 或更高,Ubuntu 18.04 或更高。

网友H:
稳定的网络连接,以便下载和更新软件包。

网友I:
关闭不必要的后台程序:在运行 MPLAB X IDE 时,关闭不必要的后台程序,以释放系统资源。

网友J:
如果你的物理内存不足,可以增加虚拟内存(交换文件)的大小。

网友K:
定期清理磁盘上的临时文件和垃圾文件,以保持系统性能。

网友L:
确保你的显卡和其他硬件驱动程序是最新的。

网友M:
将操作系统和 MPLAB X IDE 安装在 SSD 上,以提高读写速度。

网友N(2024-11-24):
是网络问题卡的。

网友O:
内存不少于16G,因为我16G都有点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