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线性 LED 电流调节器的这个器件是在哪儿用

楼主:
学习官方例子,但是对应不上。。。

楼主(2024-10-22):
这个说的不清不楚啊。

楼主:
这个实物图上是有3个电阻的。

网友A(2024-11-24):
MARK一下,回头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B:
如果用PWM输出是否也可以实现相同的控制

网友C:
线性LED电流调节器主要用于需要精确控制LED电流的应用场景,以确保LED的稳定发光和延长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