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开环强拖波形较差,改进不了

楼主(2024-10-23):
C:\Users\admin\Desktop\开环强拖
C:\Users\admin\Desktop\参数
以上是我的角度、电流波形,有点不尽人意,目前调角度和电流波形主要是通过调OPEN_ANGLE_TAG_FREQ、FREQ_ACC和FREQ_DEC 三个参数,请教各位大佬应该怎么调啊?另外再问一下,电流环的Kp、Ki有什么调试技巧吗

波形

波形

网友A:
开环拖动最终频率是300hz,电机最高频率是多少,是不是这个设置的有点大了

网友:
拖动频率300HZ肯定不合理的,估计拖动电流非常大,可能会烧坏电机,一般设置15-30HZ,保证电机平稳启动就好

网友B:
先p接近波形 再调i

网友C:
OPEN_ANGLE_TAG_FREQ调整时,建议逐步改变其值,观察电机运行是否平稳,角度控制是否准确。

网友D:
FREQ_ACC 和 FREQ_DEC:
这两个参数分别控制电机的加速频率和减速频率。
调整时,可以根据电机的加速和减速性能需求来设定。
如果电机在加速或减速过程中出现明显的振动或不稳定,可以尝试调整这两个参数以改善性能。

网友D:
电流环的Kp、Ki调试技巧
了解电流环的基本原理:
电流环的主要作用是控制电机的电流,以确保电机能够稳定、准确地运行。
Kp(比例增益)和Ki(积分增益)是电流环控制算法中的关键参数。
初步设定Kp和Ki:
可以根据电机的规格和控制系统的要求,初步设定Kp和Ki的值。
一般来说,Kp值较大时,系统响应速度快,但可能产生超调;Ki值较大时,系统稳态误差小,但可能产生积分饱和。
逐步调整Kp和Ki:
在初步设定后,可以通过逐步调整Kp和Ki的值来优化电流环的性能。
调整时,可以观察电机的电流波形和运行情况,以判断调整效果。
如果电流波形不稳定或存在明显的波动,可能需要增加Kp值或减小Ki值;如果电机运行平稳但响应速度较慢,可能需要增加Kp值或Ki值。
利用仿真工具进行调试: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利用仿真工具对电流环进行建模和仿真调试。
通过仿真调试,可以更直观地观察参数变化对系统性能的影响,从而更准确地调整Kp和Ki的值。
注意实际应用中的限制:
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考虑电流噪声、电磁干扰等因素对电流环性能的影响。
因此,在调整Kp和Ki时,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