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103VGT6无法使用串口3 的问题咨询

楼主(2024-10-23):
首先描述一下现象:翻译
搜索
复制

在硬件上使用了PC10(TXD)和PC11(RXD)两个引脚,这两个引脚是可以使用USART3 以及UART3的,目前可以正常使用USART2进行数据收发的工作,但是无法使用UART3进行数据收发,仿真器连接的时候可以看到UART3的寄存器可以正常的初始化且配置正确,说明UART3的时钟和引脚设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也可以正常进入串口发送的函数,但是数据传输到发送函数后就没法正常传输出来,这个问题很奇怪,不知道大家是否遇到,下面是串口3的初始化的代码。
硬件原理图如下:

相关的代码如下:

请问大家有有没有遇到相同的情况?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要加一个,GPIO引脚功能配置,配置为串口功能,或者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要加一个,GPIO引脚功能配置,配置为串口功能,或者复用,

那个不用配置复用,串口3的引脚直接是固定的。

网友B(2024-12-13):
请问现在可以了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