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VGT6外部晶振不起振

楼主(2024-10-23):
电路如下图1所示,上电烧录例程之后,晶振可以测试到高电平,但是没有震荡波形。求助原因。
分析步骤:
1.根据时钟的spec,更换不同的负载电容,现象不变;
2.烧录正点原子的例程,晶振还是只有高电平,不震荡;

网友A:
晶振上加上一个1M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