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大家有开源的软件示波器推荐吗

楼主(2024-10-23):
最近使用stm32 实现虚拟软件示波器,大致思想就是对程序中需要抓取的变量集中放置到芯片内部空闲内存或者外扩内存中,使用通讯将数据与上位机上传,实现示波器功能,不知道有没有类似开源的,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A:
一般来说开源可以去GitHub上找找,但是开源的得自己多付出点时间和精力来搞搞才行啊

网友B:
以下是一些开源的软件示波器推荐:

Sigrok:一个功能强大的开源软件示波器,支持多种操作系统,包括Windows、Linux和Mac。它支持多种示波器设备,并具有实时数据捕获、波形分析和可视化等功能。
OpenScope:由National Instruments开发的开源软件示波器,适用于Windows操作系统。它具有直观的用户界面和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可以满足各种实验需求。
Hantek示波器软件:适用于Windows操作系统的开源软件示波器,支持多种型号的设备。它具有实时数据捕获、波形分析和测量等功能,并且可以与多种设备进行通信和数据传输。该软件支持多种语言,包括中文。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开源软件示波器可供选择,你可以根据需求自行选择适合的软件使用。除了软件示波器外,也可以考虑购买一些性能较好的硬件示波器。另外在使用任何开源软件时,建议查看其许可证和开源协议以确保符合你的使用需求。希望这些建议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C(2024-12-28):
对于您提到的使用STM32实现虚拟软件示波器的想法,确实有一些开源项目和资源可供参考和借鉴

网友D:
开源社区中有许多开发者分享了关于嵌入式系统实现示波器功能的代码和方案

网友E:
您可以尝试在GitHub等代码托管平台上搜索相关的开源项目,例如“STM32 示波器”或“虚拟软件示波器”等关键词,可能会找到一些类似的开源实现

网友F:
这些项目可能提供了关于如何抓取变量、数据存储、通信协议等方面的代码和示例,对您实现自己的虚拟软件示波器会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G:
您还可以参考一些技术论坛和社区,如CSDN51单片机等,上面有许多开发者分享关于STM32开发的经验和教程,可能会有一些与虚拟软件示波器相关的讨论和示例

网友H:
在实现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您具备一定的嵌入式系统开发经验和调试能力

网友I:
我觉得直接就选择一款好用的示波器,自己DIY确实麻烦

网友J:
可以看看H7TOOL这款,是不错的

网友K:
你看看安富莱吧,应该是不错的,算是不错的一款了

网友L:
应该会有开源的工程吧

网友M:
虽然没有完全相同的“虚拟软件示波器”的开源项目,但你可以参考一些相关的开源项目和思路,来构建自己的虚拟示波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