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ubeMX生成的freertos工程没有代码提示。

楼主(2024-10-23):
使用Cube生成的freertos工程没有代码提示功能,使用该函数一次后才会有该函数的代码提示功能,生成裸机工程就有。

网友A:
没有提示可能是你keil软件的问题吧,没有代码补全的功能?

网友B:
如果仅仅是freertos 函数无法补全,可能是以下原因:
FreeRTOS库的问题:STM32CubeMX可能集成了FreeRTOS的基本代码库,但没有完整的标准库或其他支持文件。代码提示依赖于IDE识别这些库中的标识符,如果这些库不完整或者没有被正确导入到工程中,可能会导致代码提示功能失效。
在IDE中手动添加FreeRTOS库路径,确保IDE能够识别库中的标识符并提供代码提示

网友C(2024-11-25):
HAL库配置有误

网友D:
清理IDE的缓存或重新启动IDE。

网友E:
头文件缺失

网友F:
建议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G:
检查FreeRTOS的相关配置是否正确,如任务数量、堆栈大小等。

网友H:
FreeRTOS与HAL库不兼容

网友I:
在STM32CubeMX中重新生成代码,并检查是否有任何配置更改导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