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APM32F1温度传感器使用方法与代码示例

楼主(2024-10-23):
APM32F103 系列微控制器内置了一种温度传感器,用户可以通过 ADC 读取芯片内部的温度值。
以下是使用 APM32 内置温度传感器的方法及代码示例。
一、硬件连接
APM32F103 的内置温度传感器不需要外部连接,只需确保芯片上电并正常工作。
二、软件编程步骤
1. **初始化 ADC**
2. **启动温度传感器**
3. **读取温度值**
4. **将 ADC 值转换为摄氏度**
三、代码示例
以下是一个基本的代码示例,展示如何使用 APM32F103 内置温度传感器。
//*********************************************************************************//

#include "APM32f10x.h"
// 函数声明
void ADC1_Init(void);
float Get_Temperature(void);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系统时钟和 ADC
    SystemInit();
    ADC1_Init();

    while (1) {
        float temperature = Get_Temperature();
        // TODO: 将温度值发送或显示
    }
}
void ADC1_Init(void) {
    // 启用 ADC 时钟
    RCC->APB2ENR |= RCC_APB2ENR_ADC1EN;
    // 配置 ADC
    ADC1->CR1 &= ~ADC_CR1_DUAL; // 单通道模式
    ADC1->CR2 |= ADC_CR2_ADON;  // 开启 ADC
    for (volatile int i = 0; i < 1000; i++); // 延时,等待 ADC 稳定
}
float Get_Temperature(void) {
    // 启动 ADC 转换
    ADC1->SQR3 = 0x1E; // 选择内部温度传感器通道
    ADC1->CR2 |= ADC_CR2_ADON; // 开启 ADC
    ADC1->CR2 |= ADC_CR2_SWSTART; // 启动转换
    // 等待转换完成
    while (!(ADC1->SR & ADC_SR_EOC));
    uint16_t adc_value = ADC1->DR; // 读取转换结果
    // 将 ADC 值转换为温度
    float temperature = ((float)adc_value * 3.3 / 4096 - 0.76) / 0.0025 + 25; // 根据公式转换
    return temperature;
}

//*********************************************************************************//
程序说明:
1. **ADC 初始化**:在 `ADC1_Init` 函数中,启动 ADC 时钟并初始化 ADC,确保 ADC 处于开启状态。
2. **读取温度**:在 `Get_Temperature` 函数中,通过设置通道选择内部温度传感器(通常为通道 30 或 0x1E),并启动 ADC 转换。读取到的 ADC 值需要根据 APM32 的特性进行转换,以获得实际温度值。
3. **温度转换公式**:根据 APM32 内部温度传感器的特性,转换公式为:
   - `温度(°C) = ((ADC 值 * 3.3 / 4096) - 0.76) / 0.0025 + 25`
四、注意事项
-- 使用内置温度传感器时,通常需要在特定的温度范围内使用,并且要考虑到传感器的精度和校准。
- -确保开发环境中包含了必要的 APM32 HAL 库或标准外设库,以便更好地支持代码的编写和运行。
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需要进一步优化代码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