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话说,这种免驱是不是就HID协议?

楼主(2024-10-25):
我看笙泉介绍自己有免驱的接口芯片,话说,这种免驱是不是就HID协议?

网友A(2025-01-04):
免驱(即插即用)的USB接口芯片通常指的是在连接到计算机时,不需要用户手动安装驱动程序,操作系统能够自动识别并加载相应的驱动程序。

网友B:
其实这种免驱功能并不一定局限于HID(Human Interface Device)协议,而是可以基于多种USB设备类协议实现

网友C:
HID协议主要用于人机交互设备,如键盘、鼠标、游戏控制器等。操作系统内置了对HID设备的支持,设备连接后可以自动识别并加载驱动程序

网友D:
一般来说,HID适用于需要模拟键盘、鼠标等输入设备的场景。

网友E:
CDC协议主要用于串行通信设备,如USB转串口(UART)设备。

网友F:
操作系统内置了对CDC设备的支持,设备连接后可以自动识别并加载驱动程序。适用于需要通过USB进行串行通信的场景,如调试、数据传输等

网友G:
Mass Storage Class(大容量存储设备类)协议,该协议主要用于存储设备,如U盘、移动硬盘等

网友H:
操作系统内置了对大容量存储设备的支持,设备连接后可以自动识别并加载驱动程序

网友I:
大容量存储设备类协议适用于需要通过USB进行数据存储和传输的场景。

网友J:
Printer Class(打印机设备类)协议该协议主要用于打印机设备。操作系统内置了对打印机设备的支持,设备连接后可以自动识别并加载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