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 ADDRESS ERROR TRAP 问题

楼主(2024-10-23):
请问有哪位了解:
ADDRESS ERROR TRAP一般都是什么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大?

网友A:
未定义的指针

网友B:
错误的跳转表或计算跳转

网友C:
地址非对齐的指针

网友D:
硬件故障或配置错误

网友E:
内存访问越界

网友F(2025-07-30):
PIC 单片机的 Address Error Trap 是地址错误陷阱,当程序访问无效或未映射内存时触发,用于定位内存访问异常。

网友G(2025-08-29):
PIC 的 ADDRESS ERROR TRAP 是访问未对齐数据或无效地址触发的异常,常因指针错误、栈溢出或代码错乱导致,需检查内存操作与程序完整性。

网友H:
PIC 的 ADDRESS ERROR TRAP 是地址错误陷阱,因访问未对齐数据或非法访问引发,如 16 位操作访问奇地址。发生时 CPU 跳至 0x0004 向量。排查需检查指针操作、数组越界,确保数据访问对齐,启用编译器对齐选项,利用调试器定位错误指令地址。

网友I(2025-10-20):
PIC 单片机的 ADDRESS ERROR TRAP 是地址错误陷阱,因访问非对齐数据或越界地址触发。如 16 位操作访问奇地址、指针指向无效区域。触发后程序跳转至 0x0004 中断向量,需在此处编写处理代码(如复位或报错),否则可能死机。常见于指针操作失误或汇编代码地址计算错误,需检查数据访问方式和内存边界。

网友J:
PIC 的 ADDRESS ERROR TRAP 是地址错误陷阱,因访问非对齐数据或越界地址触发。如 16 位数据存于奇地址、指针指向无效区域。触发后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可在此处理错误,避免程序崩溃。需检查指针操作、数据对齐及内存访问范围,通过调试工具定位错误位置。

网友K:
PIC 的 ADDRESS ERROR TRAP 通常因访问未对齐数据或越界地址触发。如 16 位数据存于奇地址、指针指向无效内存(如超出 RAM/ROM 范围)。排查:检查指针操作、数组访问是否越界;确保数据类型对齐(用__packed 修饰时注意);在陷阱服务程序中记录出错地址,结合反汇编定位问题代码,修正内存访问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