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我想使用笙泉的USB转I2C芯片,请大家推荐

楼主(2024-10-25):
我想使用笙泉的USB转I2C芯片,请大家推荐,或者其他厂家的芯片也可以

网友A(2025-01-04):
如果你需要使用USB转I2C芯片,可以用他家的MCU来实现的啊

网友B:
FT232H功能:USB转I2C/SPI/UART接口芯片。

网友C:
Silicon Labs(芯科科技)CP2110/CP2114,USB转I2C/SMBus接口芯片

网友D:
Microchip Technology,MCP2221功能:USB转I2C/UART接口芯片。

网友E:
如果你只需要USB转I2C功能,可以选择笙泉的就行了

网友F:
如果你需要同时支持多种通信协议(如I2C、SPI、UART),可以选择FTDI的FT232H或Microchip的MCP2221

网友G:
如果你需要丰富的开发工具和库支持,可以选择FTDI或Microchip的产品。

网友H:
确保选择的芯片支持你使用的操作系统(如Windows、Linux、Mac OS)。

网友I:
根据你的具体需求,可以选择笙泉科技的MCU或其他厂家的USB转I2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