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32的定时器32位模式的问题

楼主(2024-10-23):
如题,将定时器配置为16位模式,进中断跑的好好的,我现在将T4和T5配置为32位模式,能进若干次中断,之后就再也进不去了。我是将T4+T5配置成了OC1输出比较的时钟源,OC1配置为PWM输出模式,开T5的中断,每输出一个方波后实时修改PWM频率和占空比,目前具体情况是输出160多个方波后,定时器就停了,不知何故,在线仿也看了,数据都写入PR4和PR5了的,OCR1S和OCR1,也写入了数据,可就是不进中断

网友A:
可能是定时器配置问题

网友B:
检查PWM配置,中断配置

网友C:
是不是跑飞了啊?你写个日志试试呢?

网友D:
在将定时器配置为32位模式时,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特别是在中断处理和寄存器配置方面。

网友E:
中断标志位清除,在32位模式下,中断标志位的清除方式可能与16位模式不同。确保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正确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F:
寄存器配置,确保所有相关的寄存器都正确配置,特别是与32位定时器相关的寄存器。

网友G:
中断优先级,检查中断优先级设置,确保没有其他高优先级中断干扰定时器中断。

网友H:
定时器溢出,在32位模式下,定时器的溢出值更大,确保你的中断处理程序能够正确处理溢出情况。

网友I:
检查中断标志位,确保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正确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J:
检查寄存器值,使用调试工具检查PR4、PR5、OCR1R和OCR1RS的值,确保它们被正确写入。

网友K:
逐步调试,逐步调试代码,确保每个步骤都按预期工作。

网友L:
在将定时器配置为32位模式时,确保正确配置所有相关寄存器,并正确处理中断标志位。通过逐步调试和检查寄存器值,可以找到问题的根源并解决它。

网友M:
是不是有些外设不支持32位的定时器呢,比如高级定时器支持,普通的就不支持呢?

网友N(2025-01-31):
在 32 位模式 下,定时器的计数范围会增加,可能会出现由于配置不当而导致的溢出或中断丢失等问题。

网友O(2025-04-27):
如果在处理中断时没有及时清除溢出标志位,定时器可能会认为已经产生过中断,因此之后无法再次进入中断。

网友O:
:确保在每次进入中断时,手动清除相应的中断标志位。例如,清除T4/T5的中断标志位。

网友P:
没有配置好定时器造成的。

网友Q:
看起来像是定时器溢出的问题。检查一下是否设置了正确的溢出值,确保PR4和PR5的值没有超过32位的最大值。

网友R:
看起来像是定时器溢出的问题。检查一下T5的中断使能和溢出标志,确保它们在每次中断后都被正确地清除。

网友S:
看起来像是定时器溢出的问题。检查一下T4和T5的配置,确保它们没有溢出。另外,检查中断优先级和中断使能是否正确设置。

网友T:
看起来你遇到了定时器在32位模式下工作不稳定的问题。你提到定时器在输出160多个方波后停止工作,这可能是由于定时器溢出或者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导致的。建议检查一下定时器的溢出设置和中断优先级配置。

网友U(2025-06-23):
有没有可能未正确级联 Timer1 和 Timer2;中断处理不当;预分频比设置有误;寄存器访问时序冲突。

网友V(2025-09-19):
PIC32 的 32 位定时器模式通过将两个 16 位定时器(如 T1 与 T2)级联实现。配置时需设置控制寄存器使能级联,将低 16 位定时器溢出信号作为高 16 位计数输入。需注意时钟源选择、预分频配置,确保 32 位计数连续无断层,适用于需长定时或高频计数场景,编程时需统一操作两个定时器寄存器。

网友W(2025-11-18):
PIC32 的 32 位定时器可通过将两个 16 位定时器(如 T1 与 T2)配置为 32 位模式实现。需在 MCC 中勾选 “32-bit Timer Mode”,确保定时器关联正确。注意计数寄存器为 TMRx 和 TMRy 组合,溢出中断需使能对应中断向量。若计数异常,检查预分频器设置、时钟源选择及是否正确使能定时器。

网友X:
我理解你想了解 PIC32 定时器的 32 位模式相关问题,我会用简洁的语言为你说明。
PIC32 定时器支持 32 位模式,通常由两个 16 位定时器(如 Timer2/3、Timer4/5)级联实现。配置时需将主定时器设为 32 位模式,从定时器自动跟随。它可提供更大计数范围,适用于长周期定时或高频分频场景。注意初始化顺序,先配置从定时器,再设主定时器控制位,且 32 位模式下预分频器仅作用于主定时器。
总结

网友Y(2025-12-18):
PIC32 定时器 32 位模式常见问题:其一,双 16 位定时器拼接为 32 位时,同步加载 / 清零易出现时序偏差,导致计数跳变;其二,预分频器配置仅适用于低 16 位,高 16 位无独立分频,影响计时灵活性;其三,中断标志位清除不及时易引发重复中断;此外,32 位模式下定时器与外设时钟不同步,会造成计数精度损失,需严格匹配时钟源并优化中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