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笙泉的USB转串口的芯片,其波特率支持最大多少?

楼主(2024-10-25):
话说,笙泉的USB转串口的芯片,其波特率支持最大多少

网友A(2025-01-04):
一般应该是3M的速率吧

网友B:
这个不知道啊,没太注意

网友C: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可以看看选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D:
他家官网不是有说明么,你咋没看啊?

网友E:
一般都是3或者是6M的速率

网友F:
这个最大大多数都是6M的吧

网友G:
我知道沁恒的,但是你说笙泉的我也没用过啊

网友H:
他家的哪款芯片啊?你想用哪款芯片?

网友I:
建议还是4M的比较多,一般都是3-6M的速率

网友J:
没研究过,你可以问问他家技术啊,或者去官网瞅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