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我看介绍的MA113是支持USB转232的?

楼主(2024-10-26):
我看介绍的MA113是支持USB转232的?这是不需要232芯片了是么?

网友A(2025-01-10):
是的,MA113是笙泉科技的一款USB转RS-232芯片,它集成了USB转串口的功能,因此不需要额外的RS-232芯片

网友B:
MA113芯片可以直接将USB接口转换为RS-232串口接口,无需额外的RS-232芯片。

网友C:
支持即插即用,无需安装驱动程序(在Windows系统中)。

网友D:
支持多种波特率,通常从低速(如300 bps)到高速(如115200 bps)。

网友E:
集成了USB转RS-232的功能,简化了电路设计。

网友F:
低功耗设计,适合便携式设备和嵌入式系统。

网友G:
兼容多种操作系统,包括Windows、Linux、Mac OS等。

网友H:
用于工业自动化设备之间的串口通信。

网友I:
一般是用于嵌入式系统中的串口调试和数据传输。

网友J:
肯定不需要用232芯片,用于教育实验和开发板上的串口通信。

网友K(2025-05-25):
主要用于 USB 到串口通信的转换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