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dsPIC33FJ128 串口设置问题

楼主(2024-10-24):
各位好,最近想用dsPIC33FJ128GP802或MC802 SDIP28封装的,做一个交流电压测量的东西,初学,想请教一个比较低级的问题:
我查看了数据手册,看到这两款芯片都有UART和SPI,但是怎么在管脚图上没找到是哪个脚呢?是需要配置RPx管脚来复用吗?
请用过的朋友指教!谢谢!

网友A:
注意这句话。

网友A:
也就是RP这种引脚都可以配置成你想要的串行接口。比如SPI,比如UART。

网友A:
你可以看看MCC里有没有这个型号,如果有,那就简单了,直接图形和配置引脚功能。

网友B:
确实需要通过配置管脚复用来实现 UART 和 SPI 功能。

网友C:
首先,你需要仔细阅读 dsPIC33FJ128GP802 的数据手册,特别是管脚图: 查看芯片的物理管脚布局。

网友D:
管脚功能描述,了解每个管脚的默认功能和复用功能。

网友E:
电气特性: 确保你的电路设计符合芯片的电气要求。

网友F:
管脚复用配置,dsPIC33FJ128GP802 芯片支持管脚复用,这意味着同一个物理管脚可以配置为不同的功能。你需要通过配置寄存器来选择特定的功能。

网友G:
UART 和 SPI 的管脚复用,UART: 通常使用 RPx 管脚(例如 RPx 管脚可以配置为 UART 的 TX 和 RX)。SPI: 通常使用 RPx 管脚(例如 RPx 管脚可以配置为 SPI 的 SCK、SDO、SDI)。

网友H:
选择管脚:查看数据手册,找到适合 UART 功能的 RPx 管脚。例如,RPx 管脚可以配置为 UART1 的 TX 和 RX。

网友I:
配置寄存器:使用 RPORx 寄存器配置 RPx 管脚为 UART 功能。例如,配置 RPORx 寄存器中的 RPx 管脚为 UART1 的 TX 和 RX。

网友J:
初始化 UART:配置 UART 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参数。使用 UxMODE 和 UxSTA 寄存器进行配置。

网友K:
通过配置 RPx 管脚和相应的寄存器,你可以将 dsPIC33FJ128GP802 的管脚复用为 UART 和 SPI 功能。确保在配置前仔细阅读数据手册,并根据你的具体需求进行适当的配置。

网友L(2025-01-31):
可以通过配置 RPx 引脚复用 来实现的。

网友M(2025-04-27):
你可以通过设置对应的RPx功能寄存器来配置这些管脚。

网友N:
管教配置的问题,复用的形式。

网友O:
您好,dsPIC33FJ128GP802的UART和SPI功能确实需要通过配置RPx管脚来实现。具体来说,您可以查阅数据手册中的'引脚复用'部分,找到UART和SPI对应的RPx管脚配置。

网友P:
您好,dsPIC33FJ128GP802的UART和SPI功能确实需要通过RPx管脚复用来实现。具体来说,您需要查看数据手册中的'Pin Remapping'部分,了解如何配置RPx管脚来映射UART和SPI的I/O功能。

网友Q:
您好,dsPIC33FJ128系列的UART和SPI接口确实需要通过配置RPx管脚来复用。您可以在数据手册的引脚复用表中查找到具体的配置信息。

网友R(2025-11-07):
dsPIC33FJ128 串口设置先配置引脚映射(如 RPx 为 TX/RX)。选波特率发生器,计算 BRG 值:BRG = (Fcy/(16 * 波特率)) - 1。使能 UART 模块(UARTEN=1)、发送 / 接收使能(TXEN/RXEN=1)。需匹配数据格式(8 位、无奇偶校验、1 停止位),最后使能中断(如 RXIE=1)。检查时钟源是否正确,波特率误差是否在允许范围。

网友S:
dsPIC33FJ128 串口设置:先配置引脚复用(RPx 映射 UART Tx/Rx);选时钟源(如 FOSC/4),计算波特率寄存器值(BRG=(Fcy/(16 * 波特率))-1);使能 UART 模块,设置数据位(8 位)、停止位(1 位)、校验位;开启接收中断(若需)。注意时钟频率准确性,波特率误差需<3%,可通过示波器验证波形。

网友T:
引脚映射、波特率计算、工作模式(异步 / 同步)、中断使能、数据格式(位长 / 校验 / 停止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