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dspic 配置字问题

楼主(2024-10-23):
在程序种设置了配置字,但在输出的hex文件中,不想输出配置字部分的信息,请问该如何设置,mplab x ID版本。

网友:
那就把配置字全部设置为0然后对比一下看看。

网友A:
在MPLAB X IDE中,如果你希望在生成的HEX文件中不包含配置字部分的信息,可以通过打开项目属性,打开你的项目。右键点击项目名称,选择 Properties。

网友B:
配置编译器选项,在项目属性窗口中,选择 Conf: [default] 下的 XC8 Global Options(如果你使用的是XC8编译器)。在 Additional options 字段中,添加以下编译器选项:-Wl,-pConfig=0这个选项告诉编译器在链接时忽略配置字部分。

网友C:
重新编译你的项目。验证HEX文件编译完成后,打开生成的HEX文件,检查是否已经移除了配置字部分的信息。

网友D:
如果你使用的是其他编译器(如XC16或XC32),请在相应的编译器选项中查找类似的选项。

网友E:
如果你在项目中使用了配置字来配置单片机的某些功能(如看门狗定时器、振荡器类型等),移除配置字部分可能会导致这些功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F:
通过在编译器选项中添加 -Wl,-pConfig=0,你可以确保生成的HEX文件中不包含配置字部分的信息。希望这些步骤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G:
这种配置字不会,不过这配置字一般都是啥功能啊?

网友H:
好像关闭配置字部分就行,也就是让编译器忽略配置字部分

网友I:
这个得网上搜了,我没试过这方面的操作

网友J:
一般我觉得就是修改项目属性就可以,但是这种配置字有啥用啊?好奇

网友K(2024-11-30):
检查并修改源代码中的配置字设置

网友L:
考虑使用外部编程器来设置配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