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黑客级代码安全防护是L2的等级防护吗?

楼主(2024-10-23):
芯源的黑客级代码安全防护是L2的等级防护吗?

网友A:
1、CW32 MCU的黑客级代码安全防护不是L2的等级防护,它比L2等级防护更严密!
2、安全运行库保护是针对用户指定的MCU内部FLASH数据,提供的一种读保护功能
3、该功能生效后,就可以禁止对安全运行库进行任何形式的读取操作(比如CPU、 SWD、 ISP 均无法正确读取该区数据), 但不影响调用和运行处于该区的程序。
4、安全运行库保护功能生效后,通过SWD读取其数据时,均为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CW32 MCU的黑客级代码安全防护不是L2的等级防护,它比L2等级防护更严密!
2、安全运行库保护是针对用户 ...

相关功能应用简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