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笙泉的USB转换芯片的电源构造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4-10-26):
如果USB桥接芯片是支持内部3.3LDO的,就外部直接给5V就可以了?

网友A(2025-02-08):
是的,如果USB桥接芯片支持内部3.3V 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那么外部可以直接提供5V电源

网友B:
内部3.3V LDO的作用,电源转换,输入电压:外部提供5V电源。输出电压:内部3.3V LDO将5V转换为3.3V,为芯片内部电路供电

网友C:
无需额外添加3.3V稳压器,简化了电路设计

网友D:
减少了外部元件的使用,降低了成本。

网友E:
外部直接提供5V电源。将5V电源连接到芯片的VCC引脚

网友F:
确保外部5V电源的稳定性和质量,避免电压波动和噪声干扰

网友G:
一般来说,应确保外部5V电源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满足芯片及其负载的需求。

网友H:
如果USB桥接芯片支持内部3.3V LDO,外部可以直接提供5V电源。

网友I:
这种设计简化了电路,减少了外部元件的使用,降低了成本

网友J:
在实际应用中,确保外部5V电源的稳定性和质量,以及足够的电流供应,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