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芯源mcu F030系列如何设置芯片flash的读保护?

楼主(2024-10-23):
和st一样吗?设置寄存器切换模式等级,比如等级1 不限制   等级2 限制仿真器,内置boot读取  等级3 直接熔断 的形式吗?

网友A:
CW32 MCU的FLASH读保护与STM32略有差异,但大意相同,具体请参阅CW32 MCU的用户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W32 MCU的FLASH读保护与STM32略有差异,但大意相同,具体请参阅CW32 MCU的用户手册。 ...

跟stm32 类似,有一次设置了 level3 芯片直接挂了,所以对这个印象深刻

网友B:
这种L3的等级一般怎么开启?而且也就相当于OTP模式吗

网友C:
3级模式基本就是一次性的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