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关于microchip的ECU刷写bootloader流程问题

楼主(2024-10-23):
选用microchip芯片设计bootloader代码,在汽车的bootloader流程中,将FLASH的读写擦除代码生成hex或s19的文件,下载到ram地址中去运行,在microchip的芯片中是否可行?若不可行,请问大家怎么操作和处理的?

网友A:
将FLASH的读写擦除代码(NVM驱动)直接集成到bootloader程序中。然后,通过ISP或其他编程方式将bootloader烧录到芯片的非易失性存储器中。

网友B:
使用双bootloader方案

网友C:
以使用外部编程器来直接对FLASH进行读写和擦除操作。

网友D(2025-09-15):
Microchip 的 ECU 刷写 bootloader 流程:先通过编程器将 bootloader 程序烧入芯片特定区域;配置启动向量指向 bootloader;ECU 上电后先运行 bootloader,检测升级指令;通过 CAN/LIN 等接口接收新固件;校验通过后擦写应用区并写入新程序,完成后跳转至应用程序运行。

网友E:
Microchip 的 ECU 刷写 bootloader 流程主要包括:首先使 ECU 进入 boot 模式,通过 UDS 服务经 CAN 总线、K-Line 或 DoIP 等协议传输新软件。接着进行预刷写操作,如检查条件、禁止 DTC 等;然后主刷写,包括擦除内存、下载软件等;最后后刷写,恢复通信、DTC 设置等,使 ECU 回到正常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