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这个速度是不是也就是2M的速率啊?

楼主(2024-10-27):
我看MA113最大也就支持230400?

网友A(2025-02-12):
MA113是一款USB桥接芯片,其最大支持的波特率(Baud Rate)为230400。波特率是指每秒钟传输的符号数,而不是每秒钟传输的比特数(即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B:
在串行通信中,波特率和数据传输速率之间的关系取决于通信协议和编码方式

网友C:
在简单的串行通信中,每个符号(或信号变化)传输一个比特。因此,波特率等于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D:
在某些编码方式中,每个符号可以传输多个比特。例如,在8N1(8个数据位,1个起始位,1个停止位)的串行通信中,每个符号传输10个比特

网友E:
MA113支持的最大波特率为230400波特。

网友F:
在8N1编码方式下,其对应的数据传输速率为2.304 Mbps,而不是2 Mbps。所以,MA113的最大数据传输速率是2.304 Mbps。

网友G:
也就粗略的说是2M的速率吧

网友H:
一般来说就是2M,可能2M是芯片的最大速率吧

网友I:
对的,速率就是2M的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