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rtcc闹钟中断为什么进不去,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10-23):
#pragma interrupt InterruptHandlerHigh
void InterruptHandlerHigh (void)
{
     PIR3bits.RTCCIF=0;
     read();
}

#pragma code high_vector =0x0008
void InterruptVectorHigh (void)
{
     _asm
     GOTO InterruptHandlerHigh
     _endasm

}
#pragma code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OSCCONbits.SCS = 3;
        OSCCONbits.IRCF = 7;
    OSCTUNEbits.PLLEN = 1;                          //定义使用内部振荡器

    TRISAbits.TRISA5 = 0;
    DSCONHbits.RTCWDIS = 0;
        ANCON0 = 0XFF;
        ANCON1 = 0X1F;
        T1CONbits.T1OSCEN = 1;
        RTCC_Init();

        PIR3bits.RTCCIF = 0;
        PIE3bits.RTCCIE = 1;
        IPR3bits.RTCCIP = 1;

        while(1)
        {

        }
}

void unlock(void)
{
        _asm movlb 0x0F   _endasm
        INTCONbits.GIE = 0;
        EECON2 = 0X55;
        EECON2 = 0XAA;
    RTCCFGbits.RTCWREN = 1;
}
void setALARM(void)
{
        unsigned int t;
        unlock();
        ALRMCFGbits.ALRMEN = 0;
        while(RTCCFGbits.RTCSYNC==1);

        ALRMCFG |= 0x02;

        ALRMVALL=0X01;   //day  11日
        ALRMVALH=0X01;   //month 12月

        ALRMVALL=0X00;   //hour 14时
        ALRMVALH=0X05;      //weekday 星期五

        ALRMVALL=0X00;   //second  59秒
        ALRMVALH=0X00;   //minute  39分

        ALRMCFG |= 0x02;

        alarm.day = ALRMVALL;
        alarm.month = ALRMVALH;

        alarm.hour = ALRMVALL;
        alarm.week = ALRMVALH;

        alarm.seconds = ALRMVALL;
        alarm.minutes = ALRMVALH;
        RTCCFGbits.RTCEN = 1;
        RTCCFGbits.RTCWREN = 0;
}
void setRTCCtime(void)
{
        unlock();
        RTCCFGbits.RTCEN = 0;
        ALRMCFGbits.ALRMEN = 0;
        ALRMCFGbits.AMASK = 0;
        ALRMRPT = 0;
        ALRMCFGbits.CHIME = 1;
        PADCFG1 = 0X00;
        RTCCFG |= 0x03;
        RTCVALL=0X15; //year 0x
        RTCVALH=0X0;

        RTCVALL=0X31; //day
        RTCVALH=0X12; //month

        RTCVALL=0X23; //hour
        RTCVALH=0X04; //weekday

        RTCVALL=0X58; //second
        RTCVALH=0X59; //min 0x

        RTCCFGbits.RTCOE = 0;
        ALRMCFGbits.ALRMEN = 1;
        RTCCFGbits.RTCWREN = 0;
}

void RTCC_Init(void)
{
        setRTCCtime();

        setALARM();

}

为什么中断进不去呢,求高手来看一下,时钟正常,alarm寄存器也写入了,就是在中断进不去?为什么?

网友A:
是不是中断配置错误

网友B:
可能是MCU或RTCC模块本身存在故障

网友C:
检查中断优先级和中断向量表是否正确配置。

网友D:
检查闹钟时间的格式和范围是否符合微控制器的要求。

网友E:
检查RTCC的时钟源是否稳定且正确配置。如果时钟源不稳定或配置错误,则可能导致RTCC无法正常工作,进而影响闹钟中断的触发。

网友F:
检查是否存在软件错误,如变量溢出、堆栈溢出等

网友E: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包括RTCC模块与微控制器之间的连接、电源和地线的连接等。

网友B:
检查中断服务函数是否被其他任务或中断占用,导致无法及时处理RTCC闹钟中断。

网友G(2025-09-15):
中断未使能:RTCC 闹钟中断位或总中断未在寄存器中开启;2. 时钟未运行:RTCC 模块未使能,或时钟源配置错误导致不计数;3. 闹钟值错误:设置的闹钟时间小于当前 RTCC 时间,无法触发;4. 优先级冲突:中断优先级被更高优先级中断抢占;5. 寄存器配置错:闹钟匹配条件(如分、秒)设置不正确;6. 硬件问题:RTCC 模块损坏或外部晶振故障,导致计时异常。

网友H:
确认你的中断优先级设置是否正确,有时候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也会导致中断无法进入。

网友I:
RTCC 闹钟中断进不去,核心是配置、硬件或优先级问题,需按步骤排查。
🔍 核心原因
配置遗漏:未使能 RTCC 时钟、未正确设置闹钟时间或未开启闹钟中断使能位。
硬件异常:RTCC 模块供电不稳、外部晶振故障,导致模块未正常工作。
优先级冲突:中断优先级设置过低,被高优先级中断抢占,或未配置 NVIC 中断向量

网友J(2025-10-21):
rtcc 闹钟中断进不去可能原因:1. 未正确初始化 RTCC 模块(如时钟源、分频设置错误);2. 闹钟时间配置有误(未匹配当前时间);3. 中断使能位未置位(RTCC 中断全局 / 模块使能缺失);4. 中断优先级冲突或未设置;5. 硬件问题(如电源、晶振故障);6. 代码中关闭了总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