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PIC16f单片机使用22.1184M晶振可以吗?

楼主(2024-10-24):
PIC16f单片机手册上说最大晶振为20M,但之前的项目中使用22.1184M晶振没问题,现在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还不知道是什么影响的,就想22.1184M晶振是不是有什么影响。

网友A:
PIC16F系列的手册说明了最大支持的晶振频率为20 MHz如果超出推荐的最大频率范围,单片机无法在预定的时序要求下稳定运行,可能会导致时序错误。

虽然单片机能够“启动”并运行,但内部时钟信号和外部时钟源之间的同步可能会出现问题,导致不稳定,可能出现时钟抖动、时序错误之类的情况。

网友B:
应该有影响的话就是分频系数的设置,和一些外设对时钟的要求,比如48M的USB是否能分频得到,当然了,PIC16好像没有USB,就大致是这样的逻辑

网友C:
是的,PIC16F 系列单片机可以使用 22.1184 MHz 的晶振。这个频率是一个常见的选择,特别是在需要较高波特率的 UART 通信时。

网友D:
22.1184 MHz 是一个常用的晶振频率,特别是在需要高波特率的 UART 通信时。这个频率可以提供较高的系统时钟频率,从而提高单片机的处理速度。

网友E:
确保你的晶振和电容正确连接到单片机的 OSC1 和 OSC2 引脚。通常,你需要在 OSC1 和 OSC2 之间连接一个 22.1184 MHz 的晶振,并在每个引脚上连接一个 22 pF 的电容到地。

网友F:
晶振稳定性,确保晶振的频率稳定,特别是在温度变化较大的环境中。

网友G:
你需要配置单片机的振荡器模式寄存器(OSCCON)来选择外部晶振模式,并设置适当的分频比。

网友H:
电容选择,选择合适的电容值(通常为 22 pF)以确保晶振的正常工作。

网友I:
电源稳定性,确保电源电压稳定,以避免因电压波动导致的时钟频率不稳定。

网友J:
肯定可以啊,主要是看分频系数

网友K:
PIC16F 单片机可以使用 22.1184 MHz 的晶振,并且这个频率是一个常见的选择,通过正确配置振荡器模式寄存器,你可以确保单片机使用外部晶振作为系统时钟源。

网友L:
这个没注意,其实你可以看看芯片的手册推荐,我建议是使用推荐的晶振比较好

网友M(2024-11-26):
你切换成内部的时钟源试试。

网友N:
PIC的单片机晶振最大用16M的,不要选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