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icrochip 的 harmony生成的IIC 接口函数

楼主(2024-10-24):
对于采用 MAPLAB的  Harmony 生成的底层IIC接口函数 如下:
DRV_I2C0_Transmit (uint16_t RX8025_ADD,
                                    void *txBuffer,
                                    size_t size,
                                    NULL)

对于IIC有器件地址 和数据地址,调用以上函数,如何确定 其 数据地址呢?  大侠 显一下神通。

网友A:
数据地址是要发送的字符串地址啊。

网友A:
第一个是设备的地址,一般是7位的一个,第二个参数就是要发送的数据的地址,第三个是发送的字节数。

网友B:
地址要看从设备的设定

网友C:
Microchip 的 Harmony 是一个用于简化嵌入式开发的软件框架,它提供了丰富的库和工具,帮助开发者快速实现各种外设接口,包括 I2C(IIC)接口。

网友D:
在使用 I2C 接口之前,首先需要对其进行初始化。Harmony 提供了 I2C_Initialize 函数来完成这一任务。

网友E:
使用 Harmony 生成的 I2C 接口函数发送数据到从设备。

网友F:
接收数据,使用 Harmony 生成的 I2C 接口函数从从设备接收数据。

网友G:
关闭 I2C 接口,在不需要使用 I2C 接口时,可以关闭它以节省资源。

网友H:
通过 Harmony 生成的 I2C 接口函数,开发者可以轻松实现 I2C 通信。这些函数包括初始化、发送数据、接收数据和关闭接口等功能,提供了完整的 I2C 通信解决方案。

网友I:
直接就看例程更好吧,而且调试啥的更方便

网友J:
确实MCC比较容易搞了,底层部分会很容易了

网友K:
配置初始化I2C的话好像不难吧,而且都是可视化配置的

网友L(2024-11-26):
RX8025_ADD这应该是芯片的从机地址

网友L:
一般应该是7位的那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