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 安裝win7是否可執行

楼主(2024-10-24):
我安裝mplab x ide 安裝win 7 執行到約80% 就無法安裝 缺少 檔案 ,從官網下載 不知大家是否遇到一樣問題
問題

网友A:
可以,我就是WIN7系统,安装mplab x ide。

网友B:
MPLAB X IDE 是 Microchip 公司为开发 PIC 微控制器和其他微控制器提供的集成开发环境(IDE)。

网友C:
MPLAB X IDE v5.45 及更早版本: 这些版本在 Windows 7 上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D:
新版本不行。

网友E:
MPLAB X IDE v5.50 及更高版本: 这些版本可能不再支持 Windows 7,因为 Microchip 可能已经停止了对 Windows 7 的支持。

网友F:
如果你选择安装较新的版本(如 v5.50 或更高版本),可能会遇到兼容性问题。建议在安装前查看 Microchip 的官方文档或支持页面,确认该版本是否支持 Windows 7。

网友G:
虚拟机: 如果 Windows 7 上的兼容性问题无法解决,可以考虑在虚拟机中运行较新的操作系统(如 Windows 10),并在虚拟机中安装 MPLAB X IDE。

网友H:
我觉得你可以用虚拟机装个win7试试呗

网友I:
一般来说是可以支持的

网友J:
这个得看官方的介绍吧,但是安装不上就升级系统呗

网友K(2024-11-25):
在安装 MPLAB X IDE 之前,请确保你的系统满足以下最低要求:操作系统: Windows 7 SP1(64 位)处理器: 1 GHz 或更快的处理器,内存: 1 GB RAM(建议 2 GB 或更多),硬盘空间: 1 GB 可用硬盘空间,显示器分辨率: 1024 x 768 或更高

网友L:
MPLAB X IDE 在 Windows 7 上可以运行,但建议使用 v5.45 或更早版本,以确保兼容性。如果你需要使用较新的功能,可能需要升级到支持的操作系统。

网友M(2025-01-31):
将安装路径选择在没有空格和特殊字符的文件夹下,如 C:\MPLABX 或 D:\MPLABX。确保磁盘有足够的空间来安装 MPLAB X IDE。

网友N:
现在WIN7好多软件不支持了,太坑了。动不动就DLL丢失错误。。。

网友O:
6.20的MPALB好像需要Win1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