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CW32L010的外部时钟晶振一般用多大的?

楼主(2024-10-24):
话说,CW32L010的外部时钟晶振一般用多大的?

网友A:
CW32L010的外部时钟晶振的频率范围:4~32MHz,故需根据应用要求,选择合适的时钟晶振。

网友B:
其实内部都可以倍频的

网友C:
反正我一般用的8M的晶振比较多,主要是8M的晶振好分频啊

网友D:
建议使用8MHZ的

网友E:
其实我觉得你要是要求不高,可以考虑内部的晶振啊

网友F:
一般都是8M的或者是12M的居多吧

网友G:
我看官网介绍说是支持4-32M的主频的

网友H:
其实我觉得你还是用常见的8M的吧,比较稳定

网友I:
一般的话,得看你外部晶振是啥方面的,如果是低速晶振是32.768K,高速的一般是8M的多一些

网友J:
其实如果要是低功耗需求的话,一般用4M的比较多吧

网友K:
随便啊,4-32M的晶振随便使用

网友L:
看你有其他需求没,有些外设是不支持小众频率的晶振的

网友M:
可以考虑使用8M的,一般就完全够用了

网友N:
建议参考官方的电路进行选型,比较稳定且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