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无法复位,复位引脚一直为 低

楼主(2024-10-23):
PIC32MX664  采用harmony 生成的代码框架,里面增加了 IO控制灯闪烁函数,

现在的情况是,用PICkit3工具 仿真调试的时候,程序可以执行,下载完成后,单片机无法启动,经测量 其复位引脚一直是低电平。目前硬件只焊接的是最小系统,采用内部8M晶振。 是否在代码生成的过程中配置需要注意什么地方???

网友A:
检查复位引脚

网友B:
时钟源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C:
电源电路是否稳定

网友D:
检查复位电路按钮(如果有的话)有没有按下或被短路。

网友E:
检查您增加的IO控制灯闪烁函数是否正确配置了相关的GPIO引脚。

网友F:
检查函数中的逻辑是否正确,确保不会导致单片机进入死循环或异常状态。

网友G(2025-07-30):
复位引脚持续为低可能因外围电路故障(如电容短路、电阻开路)、电源问题或芯片内部电路损坏,需逐步排查。

网友H(2025-08-29):
PIC 复位引脚一直为低,可能是外部电路拉低(如电阻、电容故障)、复位电路元件损坏或芯片内部故障,需检查外围元件及电路连接。

网友I(2025-11-18):
PIC 单片机复位引脚一直为低导致无法复位,可能原因如下:硬件上,复位引脚(MCLR)外接电路异常,如下拉电阻过大、电容短路,或被外部电路误拉低;电源电压不稳,低于芯片最低工作电压,引发复位电路异常;芯片引脚损坏,导致 MCLR 引脚内部短路。软件上,若启用了 MCLR 引脚复用功能(如配置为普通 IO),未正确设置会使引脚电平异常。排查时,先断开外部电路测 MCLR 电平,排除外部干扰;检查电源电压及复位电路元件;重新配置引脚功能,确认未误复用;仍异常则可能芯片损坏,需更换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