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icrochip harmony生成的函数 参数定义

楼主(2024-10-24):
microchip harmony生成的函数 参数定义
采用 microchip harmony 配置生成的IO口设置函数,如下的 mask 参数如何给值?? 将数字IO口设置为1
void SYS_PORTS_Set( PORTS_MODULE_ID index, PORTS_CHANNEL channel,
                    PORTS_DATA_TYPE value,
                    PORTS_DATA_MASK mask );

网友A:
看一下函数原型啊,头文件有木有介绍参数的意义

网友A:
另外看一下函数原型里面这个参数是给谁的酒知道了。

网友B:
函数定义的地方有解释的

网友C:
在使用 Microchip Harmony 生成的函数时,SYS_PORTS_Set 函数用于设置数字 I/O 口的值。

网友D:
我觉得这是设置IO端口的,就端口类型和端口掩码呗,你自己看看呗

网友E:
PORTS_MODULE_ID index:指定要操作的端口模块 ID。通常是一个枚举值,例如 PORT_MODULE_A 或 PORT_MODULE_B。

网友F:
一般来说PORTS_CHANNEL channel:指定要操作的通道(引脚)。通常是一个枚举值,例如 PORT_CHANNEL_A 或 PORT_CHANNEL_B。

网友G:
其实PORTS_DATA_TYPE value:要设置的值。通常是一个 16 位的整数,每一位对应一个引脚的状态(1 表示高电平,0 表示低电平)。

网友H:
我觉得PORTS_DATA_MASK mask算是掩码,用于指定哪些位需要被更新。只有掩码中为 1 的位才会被更新为 value 中对应的值。

网友I:
假设我们要将端口 A 的第 0 位和第 1 位设置为高电平(1),其他位保持不变。0000 0011,表示只更新第 0 位和第 1 位,其他位保持不变。

网友J:
通过设置 value 和 mask 参数,可以精确控制哪些引脚的状态需要被更新。mask 参数用于指定哪些位需要被更新,而 value 参数则指定了这些位的具体值。

网友K:
参数定义的话,就按照参数来goto的话,可以看到含义吧

网友L:
这个复制链接是啥?是内容为空吗?

网友M(2024-11-26):
这个用法就可以实现位或操作, 同时给多个IO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