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32MZ的中断配置很复杂吗

楼主(2024-10-26):
板子现在都没什么问题了,基本的测试代码都跑起来了,但中断进不了。我开了定时器1的中断,定时器配置好了,中断使能IEC0的相关位也开了,但就是不进中断,这两天仔细看了下参考手册,感觉要中断跑起来,还得自己配置中断向量偏移地址,好像要配置一大推的东西,还要涉及到协处理器0的配置,CPU内核的配置。这个PIC32的中断配置有这么复杂吗?

网友A:
PIC32系列没用过,不知道跟ARM32比容易上手不

网友B:
PIC32MZ 是 Microchip 公司推出的一款高性能 32 位微控制器,广泛应用于嵌入式系统中。中断配置是嵌入式系统开发中的一个重要部分,PIC32MZ 的中断配置相对复杂,但通过合理的学习和实践,可以掌握其配置方法。

网友C:
PIC32MZ 的中断系统包括多个中断源和中断优先级,配置中断需要使能全局中断,在配置具体中断之前,需要使能全局中断。
为每个中断源分配优先级。设置中断服务程序(ISR)的入口地址。使能需要的中断源。
使能全局中断,INTCONSET = _INTCON_MVEC_MASK;  // 使能多向量中断__builtin_enable_interrupts();  // 使能全局中断
多中断源,PIC32MZ 支持多个中断源,每个中断源都需要单独配置。
优先级和子优先级,中断优先级和子优先级的配置增加了复杂性。
中断向量表,需要为每个中断源设置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
虽然 PIC32MZ 的中断配置相对复杂,但通过合理的学习和实践,可以掌握其配置方法。建议参考 Microchip 提供的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逐步学习和实践中断配置。
我记得PIC32可以用MCC来配置的啊
一般来说是可以参考例程来搞的,这样会简单许多

网友D:
PIC32MZ 的中断系统包括多个中断源和中断优先级,配置中断需要使能全局中断,在配置具体中断之前,需要使能全局中断。

网友E:
为每个中断源分配优先级。设置中断服务程序(ISR)的入口地址。使能需要的中断源。

网友F:
使能全局中断,INTCONSET = _INTCON_MVEC_MASK;  // 使能多向量中断__builtin_enable_interrupts();  // 使能全局中断

网友G:
多中断源,PIC32MZ 支持多个中断源,每个中断源都需要单独配置。

网友H:
优先级和子优先级,中断优先级和子优先级的配置增加了复杂性。

网友I:
中断向量表,需要为每个中断源设置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

网友J:
虽然 PIC32MZ 的中断配置相对复杂,但通过合理的学习和实践,可以掌握其配置方法。建议参考 Microchip 提供的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逐步学习和实践中断配置。

网友K:
我记得PIC32可以用MCC来配置的啊

网友L:
一般来说是可以参考例程来搞的,这样会简单许多

网友M(2025-01-31):
PIC32系列的处理器使用 中断向量表,它存储了各个中断源的服务函数的地址。

网友M:
如果中断向量表配置不正确,或者中断服务程序地址没有正确设置,中断将无法进入。

网友N:
PIC32 的中断配置确实相对复杂一些,尤其是涉及到 中断向量表

网友O(2025-04-27):
PIC32的中断配置是基于外设和核心中断控制的,涉及到几个关键的步骤,其中不仅包括了外设的中断使能,还涉及到中断向量表、优先级和一些更细节的配置。

网友P(2025-06-24):
PIC32MZ 中断配置设计需合理规划中断源优先级,设置中断向量表,配置相应寄存器使能中断。编写中断服务函数时注意保存上下文,快速处理任务,必要时通过标志位交予主程序处理。低优先级中断可嵌套高优先级,需谨慎管理避免混乱。

网友Q:
PIC32MZ 中断配置还是有一定复杂度,需掌握中断控制器(INTCON)、优先级分组及外设中断使能等多层设置。

网友R(2025-08-27):
PIC32MZ 中断配置不算简单,因支持多级优先级、向量中断及多种触发方式。但借助 MCC 工具可图形化配置,自动生成代码,简化流程。手动配置需关注中断向量表、优先级寄存器及使能位,熟悉手册后可掌控,复杂度适中。

网友S:
PIC32MZ 中断配置相对复杂:需设置中断优先级(8 级)、子优先级(4 级),配置中断使能寄存器,绑定中断服务程序到向量表,还需使能全局中断。不同外设中断有专属控制位,需按手册分步设置,但模块化设计使配置逻辑清晰,熟悉后可高效完成。

网友T:
PIC32MZ 的中断配置不算极度复杂,但对新手有一定门槛。它中断源多、支持嵌套,需按固定步骤配置:先使能对应外设中断,再设置中断优先级,最后开启总中断。虽步骤比 8 位 MCU 多,且需熟悉其特殊功能寄存器,但只要理清 “外设使能 - 优先级设定 - 全局使能” 逻辑,结合手册示例,就能逐步完成配置。

网友U(2025-11-18):
PIC32MZ 中断配置相对复杂,因支持多级中断优先级、向量中断,需设置中断控制器(INTC)。需配置中断源使能、优先级(IPL)、子优先级,绑定中断服务程序(ISR)到向量表,还需使能全局中断(EI)。但可通过 MCC 自动生成代码,简化配置流程,手动配置需熟悉寄存器结构,对新手有一定难度。

网友V(2025-12-24):
PIC32MZ 中断配置有一定复杂度,因具备多层嵌套中断控制器(INTC),需分步配置:先设中断优先级 / 子优先级,映射中断源到向量表,开启外设中断使能位,还需配置 CORCON 寄存器适配嵌套规则。但 Microchip 提供 MIPS 架构中断库与 MPLAB 配置工具,可图形化配置中断参数,简化手动代码编写,熟练后能高效完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