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芯源说,所有 I/O 口支持具备滤波的中断功能

楼主(2024-10-26):
芯源说,所有 I/O 口支持具备滤波的中断功能,这是不需要delay了呗?

网友A:
确实我也想了解了解,而且这种滤波对中断响应会有影响吗?

网友B:
这个貌似的跟系统设置有关系,涉及中断的就会有中断优先级

网友C:
可以不必软件延时,如果滤波时钟合适的话!比如按键去抖。
但是,如果需要通过I/O终端唤醒MCU,滤波功能可能导致无法及时中断,从而不能唤醒MCU。因此建议在MCU进入休眠模式时,请先关闭I/O滤波使能。

网友D:
芯源(CW)系列芯片的I/O口支持具备滤波的中断功能,这意味着在硬件层面已经实现了对输入信号的滤波处理。

网友E:
这种滤波功能可以有效地减少噪声和抖动对中断信号的影响,从而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F:
在实际应用中,I/O口可能会受到外部噪声的干扰,导致误触发中断。滤波功能可以有效地过滤掉这些噪声,确保中断信号的准确性。

网友D:
机械开关在闭合或断开时,通常会产生抖动信号。滤波功能可以消除这些抖动,避免因抖动导致的多次中断触发。

网友G:
虽然硬件滤波功能可以显著减少噪声和抖动的影响,但在某些情况下,仍然可能需要软件延时来进一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H:
如果外部噪声频率非常高,硬件滤波可能无法完全消除这些噪声。此时,可以通过软件延时来进一步过滤高频噪声。

网友I:
在一些复杂的应用场景中,可能需要更严格的信号处理。软件延时可以作为一种补充手段,进一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I:
根据具体系统设计需求,可能需要在硬件滤波的基础上,增加软件延时来满足特定的性能要求。

网友J:
我觉得倒是不用加延时了,嘿嘿

网友K:
可以加,但是我觉得没啥必要,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测测,看看滤波效果咋样

网友L:
硬件滤波功能可以显著减少噪声和抖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