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用PWM模拟DAC

楼主(2024-10-28):
各位大侠,问个问题:
       我想用PWM模拟DAC电压,采用RC滤波器进行。但我想知道的是,电阻电容是怎么取值的?和PWM频率又有什么关系?还望知道的大神分享一二

网友:
这个应该跟PWM的频率也有关系。

网友:
PWM信号的频率应高于RC滤波器的截止频率(f_c),以确保PWM信号的高频成分被有效滤除。

网友A:
选择PWM频率的10倍以上作为截止频率。

网友A:
实际应用中的考虑
输出平滑度:如果输出波形仍然不够平滑,可以增大C或R,但要注意R的增大可能会导致输出响应变慢。
负载影响:负载对RC滤波器的影响也需要考虑,可能需要根据实际负载调整R和C的值。
元件容差:实际元件的容差也可能影响最终的输出电压。

网友B:
1uF对应16欧这是1KHz对应的,如果你用10Khz就可以降低输出功耗了。或者20K,等,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计算。

网友C(2025-07-25):
用低通滤波平滑 PWM 波形可模拟 DAC,但精度受限(约 6-8 位),适用于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