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请问,IR 调制器是不是复用串口的啊?

楼主(2024-10-27):
请问,IR 调制器是不是复用串口的啊?

网友A:
一般还是看引脚定义的,大多数都是复用

网友B:
CW32 MCU的IR调制器有专用的IR_OUT 引脚输出,请查阅其DataSheet。

网友C:
一般是专有的引脚

网友D:
IR(红外)调制器通常不是直接复用串口(UART)的,但它们可以通过串口进行控制和配置。

网友E:
配置和控制,IR调制器通常需要配置一些参数,如载波频率、调制方式、数据格式等。这些配置可以通过串口发送命令来完成。

网友F:
IR调制器的主要功能是将数字信号转换为红外光信号,以便通过红外传输数据。

网友G:
一般来说,IR调制器的主要功能是将数字信号(通常是二进制数据)转换为红外光信号。这个过程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步骤:信号调制:将数字信号调制到特定的载波频率上,通常是38kHz或40kHz。红外发射:将调制后的信号通过红外发射器(如红外LED)发射出去。

网友H:
虽然IR调制器本身不直接复用串口,但它们可以通过串口进行控制和配置。

网友I:
数据传输,在某些应用中,串口可以用来发送数据到IR调制器,IR调制器再将这些数据转换为红外信号进行传输。

网友J:
IR调制器本身不直接复用串口,但可以通过串口进行控制和配置。串口可以用来发送数据到IR调制器,IR调制器再将这些数据转换为红外信号进行传输。这种设计使得IR调制器在需要通过红外传输数据的场景中非常灵活和方便。

网友K:
一般是支持复用的,大多数都是串口的复用

网友L:
这个得看手册,手册一般是支持的话,就是可以的

网友M:
我觉得大致是复制串口的,因为之前其他的芯片大多数都是这样

网友N(2025-03-04):
IR调制器与串口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控制和配置上,而非直接的数据传输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