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有LVGL的例程吗?

楼主(2024-10-23):
随便哪个英飞凌板子的都可以,发来看看

网友A:
英飞凌主要物联网。工业协议偏多一些吧,LVGL通用UI,可以移植到任何嵌入式MCU平台

网友B:
如果你有更多问题,可以在英飞凌官方的技术支持平台—Infineon Developer Community英飞凌技术社区中文版面进行提问,平台链接为: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 ... gc_community_answer

英飞凌技术社区拥有超10万工程师会员和庞大的技术专家团队,可以及时且全面回复你的问题。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在社区中直接搜索问题相关的技术文章和培训视频。

网友C:
LVGL的例程网上很多,找一个来看看就熟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以下链接:
https://github.com/Infineon/mtb-example-lvgl-demo

谢谢分享示例!已经下载了。谢谢!

网友E(2025-02-28):
如果没有触摸屏,可以先忽略触摸屏部分,或者改成按键输入。

网友F:
英飞凌的官方网站通常会提供针对旗下各类开发板的丰富资料,包括开发工具、代码示例、文档等。

网友G:
LVGL针对各大MCU平台的例程很多,即使不是英飞凌的参考其它MCU的也可以。

网友H:
建议访问英飞凌的官方网站,查找与开发板相关的文档、示例代码和软件工具。

网友I:
飞凌的XMC系列或者基于Cortex-M的微控制器,这些板子通常会有配套的软件包,里面可能包括LVGL的示例。

网友J:
平台上有大量开源项目和社区贡献的代码

网友K:
LVGL 的官方网站和 GitHub 仓库也提供了丰富的示例代码和文档。

网友L:
在GitHub上提供了名为mtb-example-lvgl-demo的项目

网友M:
不会直接提供官方例程

网友N:
https://github.com/Infineon/mtb-example-lvgl-demo

网友O:
GitHub 上有大量开发者分享的开源项目,其中不乏针对英飞凌板子的 LVGL 例程。

网友P:
访问英飞凌的官方网站,查看是否有针对其开发板或评估板的LVGL例程或相关文档。

网友Q:
配套的资料包中可能会附带 LVGL 的例程。

网友:
可以考虑访问第三方网站或论坛,如 GitHub

网友R:
在开发嵌入式GUI应用,需要图形界面支持,所以LVGL这样的开源库很合适。

网友S:
参考学习一下

网友T:
应该是有的

网友U:
网上有很多相关的案例

网友V:
那必须的有的还是得多查找

网友W(2025-03-30):
案例程序还是非常实用的

网友X(2025-04-30):
显示驱动:你需要为你的硬件平台(如STM32与TFT屏幕)编写显示驱动。LVGL提供了通用的显示驱动接口,可以通过该接口连接硬件。

输入设备(如触摸屏)驱动:如果你的硬件有触摸屏,你还需要为触摸屏编写适配器,以便LVGL可以处理触摸事件。

网友X:
创建一个简单的按钮并响应点击事件#include "lvgl/lvgl.h"
#include "stm32f4xx_hal.h"

// 模拟硬件的初始化(实际中会根据硬件进行初始化)
void HardwareInit(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显示屏和触摸屏等硬件
    // (此处仅为伪代码)
    // Init_Display();
    // Init_Touchscreen();
}

// 初始化LVGL库
void LVGL_Init(void)
{
    lv_init();

    // 配置LVGL驱动与硬件接口(如显示、触摸屏等)
    // lv_disp_drv_t disp_drv;
    // lv_indev_drv_t indev_drv;

    // 初始化显示设备
    // lv_disp_drv_init(&disp_drv);
    // lv_indev_drv_init(&indev_drv);
    // lv_disp_drv_register(&disp_drv);
    // lv_indev_drv_register(&indev_drv);
}

void lv_task_handler(void)
{
    lv_task_handler(); // 处理LVGL的任务
    HAL_Delay(5); // 延时
}

// 按钮点击事件处理函数
static void btn_event_handler(lv_obj_t *btn, lv_event_t event)
{
    if(event == LV_EVENT_CLICKED) {
        lv_label_set_text(lv_obj_get_child(btn, NULL), "Clicked!");  // 修改按钮上的文字
    }
}

int main(void)
{
    HardwareInit();   // 初始化硬件
    LVGL_Init();      // 初始化LVGL

    // 创建一个按钮
    lv_obj_t *btn = lv_btn_create(lv_scr_act(), NULL);  // 在当前屏幕创建按钮
    lv_obj_set_pos(btn, 50, 50);  // 设置按钮的位置
    lv_obj_set_size(btn, 120, 50);  // 设置按钮的大小

    // 创建一个按钮上的标签
    lv_obj_t *label = lv_label_create(btn, NULL);
    lv_label_set_text(label, "Click me!");  // 设置按钮文本

    // 为按钮添加事件处理函数
    lv_obj_set_event_cb(btn, btn_event_handler);

    // 进入主循环
    while (1) {
        lv_task_handler(); // 处理LVGL任务(刷新界面、事件处理等)
        HAL_Delay(5);  // 必须有一定的延时,通常是操作系统调度周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