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的USB传输速率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24-10-23):
RISC-V的USB驱动和ARM的一样吗?最快的通信速率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A:
RISC-V作为一种开源指令集架构(ISA),本身并不直接决定USB传输速率

网友B:
RISC-V处理器和系统可以支持各种USB版本,具体支持哪种版本取决于设计决策和目标应用。

网友A:
如果一个RISC-V系统采用了USB 3.1控制器,并且系统设计允许达到该控制器的最大传输速率,那么该系统的USB传输速率可以达到10 Gbps。然而,实际传输速率可能会因上述提到的多种因素而低于理论最大值。

网友C:
V307可以达到45MB/s的传输速度

网友D:
RISC-V MCU制造商通过优化时钟数据恢复(CDR)方案、改进USB控制器设计以及提高中断响应速度等方式,来进一步提升USB的传输速率和稳定性。例如,沁恒微电子的某些RISC-V MCU就采用了这些优化技术。

网友E:
实际传输速率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网友F:
RISC-V架构的USB传输速率取决于集成了该架构的USB控制器的具体实现。

网友G:
RISC-V架构本身并不直接决定USB的传输速率。USB的传输速率主要由集成了RISC-V架构的芯片或系统中的USB控制器决定。

网友H:
RISC-V本身是一个处理器架构,而不是一个具体的USB控制器。

网友I:
一些RISC-V微控制器(MCU)可能集成了USB 2.0 Full Speed(12 Mbps)或High Speed(480 Mbps)的控制器

网友J:
以下是不同USB版本的理论最大传输速率:

USB 1.0: 1.5 Mbps (192 KB/s)
USB 1.1: 12 Mbps (1.5 MB/s)
USB 2.0: 480 Mbps (60 MB/s)
USB 3.0 (USB 3.1 Gen 1): 5 Gbps (500 MB/s)
USB 3.1 Gen 2: 10 Gbps (1280 MB/s)
USB 3.2: 20 Gbps (2560 MB/s)

网友K:
USB传输速率主要取决于所使用的USB规范版本以及相关的硬件实现。

网友L:
如CH32V317,内置了480Mbps的高速USB PHY。

网友F:
对于需要更高传输速率的应用,可以使用支持USB 3.x的RISC-V处理器或者通过外接USB 3.x PHY芯片来实现。

网友:
RISC-V的USB传输速率可以达到较高的水平,具体取决于微控制器的型号、配置以及所使用的USB标准版本。

网友M:
如果一个RISC-V处理器配备了USB 3.0接口,那么它的理论最大传输速率可以达到5 Gbps。

网友N:
USB接口的传输速率将取决于所使用的USB控制器和相关的硬件实现。

网友O:
肯定是一样的啊,这个没啥区别的吧

网友P:
USB规范版本        理论最大传输速率
USB 1.0        12 Mbps
USB 1.1        12 Mbps
USB 2.0        480 Mbps
USB 3.0        5 Gbps
USB 3.1 Gen 1        10 Gbps
USB 3.1 Gen 2        20 Gbps
USB 4        40 Gbps

网友Q:
USB传输速率取决于USB的版本和实现,而不是处理器的架构。

网友R:
一般来说应该速度一样,不会因为内核的原因导致速度不一样

网友S:
USB传输速率并不直接由ISA本身决定,而是取决于以下因素:

处理器核心:RISC-V处理器核心的性能,包括其时钟频率、数据通路宽度、缓存大小等。
USB控制器:RISC-V系统中的USB控制器设计,包括它是USB 2.0、USB 3.0、USB 3.1还是USB 4.0等不同版本的控制器。
系统设计:系统的整体设计,包括内存带宽、总线架构、数据传输路径等。
硬件实现:具体的硬件实现,比如采用的半导体工艺、封装技术、电路板设计等。

网友T:
我觉得应该这个属于外设的事儿,也就是USB的事儿,应该不属于内核的事儿吧

网友U:
RISC-V是一种开源指令集架构 ,它本身并不定义具体的硬件接口或传输速率。RISC-V处理器可以通过各种外设接口(如USB)与其他设备进行通信。

网友P:
RISC-V处理器可以通过集成的USB控制器或者外接的USB PHY(物理层)芯片来支持上述不同的USB规范。

网友V:
RISC-V架构的开放性和可扩展性使得设计者可以根据具体需求定制USB控制器,从而实现更高的传输速率。例如,CH569就是一款基于RISC-V框架并融合了多种高速接口设计的高性能USB 3.0控制器

网友W:
部分高端RISC-V微控制器(如CH569/565)片上集成了超高速USB3.0主机和设备控制器(内置PHY),支持USB3.0 5Gbps的传输速率。同时,这些微控制器还可能支持USB2.0高速480Mbps的传输速率。

网友X:
实际的USB传输速率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USB控制器的性能、USB PHY的质量、电缆的损耗、主机和设备的兼容性以及操作系统和驱动程序的效率等。

网友Y:
对于需要高性能USB传输的应用,可以选择支持USB3.0等高速标准的RISC-V微控制器。

网友Z:
RISC-V MCU(如赤菟V307)采用了内置自研高速USB PHY方案,这种方案不仅解决了外挂专业高速USB PHY芯片带来的问题(如占用GPIO、增加PCB面积等),还实现了较高的USB传输速度。

网友AA:
RISC-V和ARM是两种不同的指令集架构(ISA),它们在硬件实现和驱动程序方面可能会有所不同。不过,USB驱动程序的设计和实现通常是与具体的硬件平台和操作系统相关的,而不是与ISA直接相关

网友AB:
USB(通用串行总线)是一种标准化的通信协议,无论是在RISC-V还是ARM平台上,USB协议本身是相同的。这意味着USB驱动程序的基本功能和接口在两种架构上应该是相似的,因为它们都需要遵循USB协议规范

网友AC:
在操作系统层面,USB驱动程序的实现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基本功能(如初始化、数据传输、中断处理等)是相似的。例如,Linux操作系统为RISC-V和ARM平台都提供了USB驱动支持,尽管具体的驱动代码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AD:
USB协议定义了多种传输速率,从低速(Low Speed)到高速(High Speed)再到超高速(SuperSpeed)。所以速度都一样的,不跟内核有关系哦

网友AE:
在实际应用中,RISC-V和ARM平台都可以支持上述所有速率,具体取决于硬件设计和驱动程序的实现

网友AF:
要达到高速或超高速的USB通信速率,硬件必须支持相应的USB PHY(物理层)和控制器。RISC-V和ARM平台都可以集成支持高速和超高速的USB控制器

网友AG:
驱动程序需要正确配置和初始化USB控制器,以支持所需的通信速率。在Linux等操作系统中,USB驱动程序通常会自动检测和配置硬件,以支持最佳的通信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