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32MC454 System Tick 时钟是多少

楼主(2024-10-23):
使用core_cm4的库函数 SysTick_Config( 192000000 / 1000) 配置目标为1ms Tick,但实际跑的Tick约为20us。那么 LKS32MC454 的 system tick 要怎么配置才准确

网友A:
滴答定时器是内核自带的定时器,可以查一下网上的配置参考资料

网友B:
192M 呢,根据系统时钟配置滴答定时器的中断触发,也可以编写基本延时函数  us  ms等

网友C:
看数据手册

网友D:
内核自带的定时器,可以参考网上一些配置例程

楼主(2025-01-13):
引用 网友D:
内核自带的定时器,可以参考网上一些配置例程

谢谢!已解决!

网友A:
与主频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