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元件求助

楼主(2024-10-24):
在维修一款变频器的过程中,发现图中贴片元器件,图标是个电阻R202,但是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电阻?阻值又该如何读取?

楼主:
@tyw 前辈麻烦给掌掌眼,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tyw 前辈麻烦给掌掌眼,谢谢!

法宝都用了无果,只能从分析原理角度着手,看用于什么部位,通常取多大值.最好找到产品电路图.万用表量一下.

楼主(点评):
谢谢,我也是尝试了很多方法也是没有结果。

网友B:
看起来不太像电阻

楼主(点评):
应该不是电容,毕竟上面的标注是R开头。

网友B:
万用表能否量出来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能否量出来阻值

这个还真没有测出来,数值接近于无穷大。

网友C:
放个能看出来周围电路的图片吧,这样更好猜测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个能看出来周围电路的图片吧,这样更好猜测是什么芯片。

好的,等我回去看看板子跑一下线路。

网友D:
应该是TVS管,品牌是:晶导微电子   型号是:SMCJ54CA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TVS管,品牌是:晶导微电子   型号是:SMCJ54CA  。不知道对不对
...

谢谢,我会核实一下的,现在在外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会核实一下的,现在在外面。

来求教了,不知楼主确认到是什么芯片了吗哈哈哈

楼主(点评):
没有,还在外面搞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