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中ADC外部通道引脚映射???

楼主(2024-10-24):
STM32中,ADC输入通道有18个,16个外部通道,2个内部通道,那16个外部通道输入映射的引脚分别对应的什么啊???像通道0输入口可以是PA0?

网友A:
其实大部分的引脚排列的 都很难这么规整 中间总会有一些会插到其他的用途的

网友B:
STM32F103系列微控制器(如STM32F103R8T6)具有ADC1和ADC2两个ADC模块,并提供了0~9共十个ADC输入引脚复用在下述GPIO引脚上。

网友C:
这两个ADC模块都有IN0~IN15 16个外部通道。其中,通道IN0~IN9与芯片的其他功能复用引脚,而通道IN10~IN15是ADC独立的引脚

网友D:
ADC1的通道0通常对应PA0引脚,通道1对应PA1引脚

网友E:
具体引脚可能因型号而异,需要查阅具体型号的数据手册或引脚图来确定

网友F:
不同型号的STM32微控制器可能在ADC引脚的具体分配上有所不同

网友G:
在STM32微控制器中,ADC(模数转换器)的输入通道映射到不同的GPIO引脚

网友H:
一般来说,具体映射关系取决于STM32的型号和封装

网友I:
某些GPIO引脚可能具有多个功能(如ADCPWMUART等),在使用时需要配置为ADC模式

网友J:
具体的引脚映射关系可以在STM32的参考手册中找到,不同型号和封装的STM32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K:
在配置ADC时,需要通过寄存器设置相应的通道和引脚

网友L:
就按手册进行配置就行了,分配基本不会有问题

网友M:
其实你可以用cubemx来配置,就不用纠结了

网友N:
一般都是PA0-15,和PB0-15这两种

网友O:
对啊 0通道的话可以选择是PA0的啊

网友P:
对应引脚基本上就是Px的数字号,比如0通道就是PA0或者PB0

网友Q(2025-01-24):
这个得看具体型号吧,不同的STM32系列可能引脚映射不一样,查一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R:
PA0是ADC1_IN0没错,其他通道比如ADC1_IN1一般是PA1,建议对照芯片手册确认。

网友S:
楼主用的是哪个型号的STM32啊?不然没法具体帮你查。

网友T:
STM32F1系列的话,像你说的通道0一般是PA0,其他通道可能映射到PB或者PC。

网友U:
每个系列的映射规则都不一样,直接看芯片的数据手册或者参考手册,里面写得很清楚。

网友V:
我记得有些STM32的通道可以复用到不同引脚的,看你怎么配置了。

网友W:
推荐用CubeMX生成代码,勾选ADC通道的时候可以直接看到引脚映射。

网友X:
如果是STM32G4系列,PA0确实是ADC1_IN0,别的通道有可能映射到PB或PC上。

网友Y:
数据手册里的"Pinouts and pin description"章节直接告诉你答案,很直观。

网友Z:
楼主也可以说下具体需求,比如需要用多少通道,这样大家能更有针对性地帮你!

网友AA:
STM32 ADC外部通道引脚映射取决于具体型号,一般多个引脚可映射到ADC的外部通道。例如,STM32F4系列中,ADC外部通道通常对应PIN 0至PIN 15等。具体映射需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