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系统时钟的问题

楼主(2024-10-24):
利用固件库3.5MDK460,在编写程序的时候可以不需要配置系统时钟,直接打开相应的外设中断即可。在编译环境中有一个启动汇编文件.s的文件。当编译程序时启动文件直接进入系统时钟初始化C文件然后在执行到主程序中!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使用固件库可以大大简化STM32开发过程中的时钟配置工作,但我们仍需了解时钟配置的基本概念和流程

网友B:
我觉得这样理解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一般来说默认配置也够用了

网友C:
虽然系统时钟的配置和外设中断的打开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但它们在程序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相互关联。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标准的固件库和启动文件时,系统时钟的初始化会在程序开始执行之前自动完成。

网友D:
使用固件库3.5MDK460时,确实可以在编写程序时不需要手动配置系统时钟,直接打开相应的外设中断即可

网友E:
在编译环境中存在一个启动汇编文件(.s文件),当编译程序时,启动文件会直接进入系统时钟初始化C文件,然后执行到主程序中

网友F:
STM32的固件库提供了时钟配置函数,这些函数在SystemInit()函数中被调用,用于完成对系统时钟的配置。默认情况下,固件库的时钟配置函数会将HSI作为时钟源,并使能HSI,随后尝试启动HSE

网友G:
对于大多数应用来说,固件库的默认时钟配置已经足够满足需求,因此开发者通常不需要更改时钟配置

网友A:
如更换外部晶振或调整系统时钟频率,可以通过修改固件库中的相关宏定义和配置函数来实现

网友H:
在编译环境中有一个启动汇编文件.s的文件

网友I(2025-01-24):
楼主理解得基本没问题,启动文件会调用SystemInit函数初始化系统时钟,然后再跳转到main函数。

网友J:
如果你不需要特别的时钟配置,可以用默认的HSI时钟,启动文件会直接帮你初始化好。

网友K:
在标准库的结构里,启动文件的确会先运行系统初始化代码,时钟初始化是它的一个重要部分。

网友L:
你说的外设中断应该是通过标准库的API使能的,这和系统时钟初始化流程是分开的。

网友M:
如果有特殊的时钟需求,比如使用外部晶振HSE,就需要修改SystemInit或手动调用SystemClock_Config。

网友N:
启动文件一般是startup_stm32xxxx.s,它的作用是设置中断向量表和跳转到初始化代码,SystemInit函数就是在这里被调用的。

网友O:
如果是裸机编程,启动文件的作用确实是先初始化系统硬件环境,再进入主程序。你可以看下.s文件里是如何调用的。

网友P:
默认情况下,STM32会使用内部8MHz HSI作为时钟源,如果对时钟要求不高,这个默认配置就够用了。

网友Q:
如果你的程序运行没有问题,说明启动文件和系统初始化代码的配合已经正确,不需要额外修改。

网友R:
建议看一下system_stm32xxxx.c文件,这里面的SystemInit函数就是专门初始化系统时钟和其他硬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