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的AD阈值电压可以为5V吗?

楼主(2024-10-24):
0STM32是3.3V供电的芯片,在用AD的时候,阈值电压能否接到0-5V上?

网友A:
不能。不过可以使用电阻分压网络或者运算放大器等元件来构建一个电压调理电路,将0-5V的信号转换为0-3.3V的信号

网友B:
STM32 的 ADC 阈值电压一般不能直接设为 5V。

网友C:
STM32是3.3V供电的芯片,在用AD的时候,阈值电压不能直接接到5V

网友D:
大多数STM32微控制器的ADC输入电压范围是0到3.3V,因为它们通常以3.3V的电压供电。

网友E:
常不可以直接设置为5V

网友F:
为了确保STM32的ADC模块能够正常工作并避免损坏芯片,建议不要将5V电压直接输入到ADC引脚。如果确实需要测量5V或更高电压的模拟信号,可以考虑使用分压电路将电压降低到ADC模块的允许输入范围内。

网友G:
STM32的ADC模块通常有一个最大输入电压限制,这个限制是由参考电压(VREF+)决定的

网友H:
为了保护ADC输入免受过电压损坏,通常还会在输入端添加钳位二极管。

网友I:
对于标准的STM32F10x系列微控制器,其ADC的最大输入电压通常是3.3V或更低

网友J:
为了能够使用STM32的ADC采集0-5V范围内的信号,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处理

网友K:
在使用STM32的ADC时,必须仔细查阅所使用的具体型号的数据手册(Datasheet)来确认其ADC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L:
使用外部电路来调整输入电压的范围,使其适配到STM32 ADC的输入范围内

网友M:
如果你想要检测高达5V的电压,但STM32的ADC输入范围限制在3.3V以下,你可以使用一个分压电阻网络来降低输入电压。

网友N:
STM32型号的ADC输入电压范围是0到3.3V

网友O:
如果5V的阈值用于触发某个动作,而不是精确的模数转换,你可以使用一个外部比较器来监测电压是否超过5V,并将比较器的输出连接到STM32的一个数字输入引脚。

网友P:
在这些型号中,如果尝试将5V电压施加到ADC输入引脚上,很可能会导致ADC模块损坏或采样结果不准确。

网友Q:
有些STM32微控制器型号可能支持更高的VDDA和VREF+

网友:
需要通过外部电路进行分压等处理,将输入电压降低到 STM32 ADC 可接受的范围内

网友R:
如果将高于3.3V的电压直接连接到STM32的ADC引脚上,可能会导致芯片损坏或性能下降。

网友S:
STM32系列微控制器的ADC输入电压范围通常是VREF-到VREF+

网友T:
ADC的输入电压VIN必须满足VREF- ≤ VIN ≤ VREF+的条件,即0V至VDDA(通常为3.3V)之间的电压。

网友U:
STM32系列微控制器的ADC(模数转换器)通常是以3.3V为供电电压设计的,因此其ADC的输入电压范围一般也限制在0至3.3V之间。

网友V:
ADC模块的阈值电压可能较低

网友W:
通过在5V电压和ADC输入端之间串联一个电阻网络,可以将5V电压分压到一个较低的电压水平,这个电压水平可以被STM32 ADC安全地测量

网友O:
可以通过电阻分压的方式将5V电压转换为0~3.3V范围内的电压进行测量

网友X:
STM32的ADC阈值电压是否可以为5V,取决于具体的STM32型号以及其ADC模块的配置。

网友Y:
无法直接测量5V的电压。

网友Z:
VDDA的最大值通常是3.6V或者3.3V

网友AA:
在使用这些型号的STM32时,需要特别注意不要超过其ADC模块的最大允许输入电压。

网友AB:
需要使用电压分压器或者其他方法将输入电压降到3.3V或更低。

网友:
可以使用一个外部参考电压源来设置VREF+,但这仍然受限于VDDA的最大值。例如,如果你有一个5V的参考电压源,你需要确保你的STM32微控制器型号支持更高的VDDA和VREF+。

网友AC:
STM32的ADC阈值电压是否可以为5V取决于具体的型号和配置。

网友AD:
stm32的adc模块通常具有最大输入电压限制,该限制由基准电压(vref+)决定,

网友AE:
STM32的ADC阈值电压不能直接设置为5V。如果需要测量0-5V范围内的模拟信号,必须先将信号通过电压分压电路或运放电路转换到0-3.3V范围内,然后再输入到STM32的ADC。

网友AF:
为了保护ADC输入免受过压损害,通常会在输入端添加一个箝位二极管。

网友AG:
STM32型号的ADC输入电压范围确实是0到5V,那么您可以将5V的信号直接输入到ADC引脚进行测量。

网友AH:
在这些模型中,试图对ADC输入引脚施加5V电压可能导致ADC模块损坏或采样结果不准确。

网友AI:
大多数stm32微控制器的ADC输入电压范围为0至3.3V,因为它们通常在3.3V下工作。

网友AJ:
ADC模块可以具有低阈值电压,

网友AK:
stm32的ADC阈值电压能否为5V取决于具体的stm32型号及其ADC模块的配置。

网友AL:
stm32的ADC阈值电压能否为5V取决于具体型号和配置。

网友AM:
STM32微控制器的ADC输入电压范围通常限制在0V到VDDA(模拟电源电压)之间,而VDDA的最大值通常是3.3V。

网友AN:
在这些模型中,试图向ADC输入引脚施加5V电压可能导致ADC模块损坏或采样结果不准确。,

网友AO:
STM32的AD阈值电压不可以设为5V。

网友T:
考虑到电阻的容差,实际电阻值可能会有所偏差,这可能会影响分压比和最终的测量结果。

网友AP:
STM32 ADC的输入电压范围通常为0~3.3V

网友AQ:
STM32的ADC模块有一个VREF+引脚,它通常连接到VDDA(模拟电源),而VREF-引脚则接地。

网友AR:
5V和ADC输入端之间串联两个10kΩ的电阻,那么分压后的电压将是2.5V,这个电压可以被STM32 ADC测量。

网友AE:
STM32 的大部分型号的 ADC 输入电压范围通常是 0V 到 3.3V

网友AS:
对于标准x系列微控制器,ADC的最大输入电压通常为2v或更低,

网友AT(2024-11-26):
使用外部电路调整输入电压范围,使其符合stm32、adc、

网友AU:
在这些模型中,试图向ADC输入引脚施加5V电压可能导致ADC模块损坏或采样结果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