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et6的PA4怎么不能做普通IO口用呢?

楼主(2024-10-24):
STM32f103zet6的PA4怎么不能做普通IO口用呢?我测试了一下除了用作JTAG的PA131415及PB34所有的都应该能用作普通IO的啊~~可是PA4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A:
不可能吧?仔细检查配置代码,看看配置寄存器的数据,有可能被重复或者错误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