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DK Keil软件下载程序出错,求解 ??

楼主(2024-10-24):
MDK Keil软件下载程序出错,求解 ??

网友A:
如果电脑上同时连接了两个下载器,可能会导致Keil无法识别出要用来下载的那个下载器

网友B:
具体下载连接方式,软件配置,上图看看

网友C:
确保目标板的电源供电正常,以及MCU的供电电压符合规格要求

网友D:
确认ST-LINK或J-LINK等调试器与目标板之间的连接是否正确无误

网友E:
确保Flash配置文件与实际使用的器件芯片型号及内部Flash大小匹配

网友F:
确保在工程设置中勾选了“Use”选项,以便使用Debugger下载

网友G:
在某些情况下,将JFlash安装目录下的Jlink.exe和JlinkARM.dll两个文件替换掉Keil中的同名文件,可以解决驱动程序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H:
检查下载器(如J-Link、ST-Link等)是否正确连接到STM32F103开发板。

网友I:
检查电源和地线供电及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J(2025-01-14):
提示啥啊?是找不到硬件了还是什么?

网友K:
检查硬件连接,确保你的开发板和计算机之间的连接正确无误。使用适当的线缆将开发板与计算机连接,并确保连接稳定

网友L:
检查驱动程序,确保你的计算机上安装了正确的驱动程序,以便与开发板进行通信。你可以访问MDK Keil官方网站或开发板制造商的官方网站,下载并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

网友M:
检查目标板设置,确保目标板的设置正确。检查开发板的电源供应是否正常,并确保开发板上的LED指示灯亮起

网友N:
检查MDK Keil软件版本,确保你使用的MDK Keil软件版本与你的开发板和编译器兼容。如果你使用的是旧版本的软件,请尝试升级到最新版本

网友O:
检查程序编译,确保你的程序已经成功编译,并且没有任何错误。在下载程序之前,请仔细检查编译过程中的错误和警告信息

网友P:
检查下载设置,在MDK Keil软件中,确保你选择了正确的目标板和下载选项。检查下载设置中的参数是否正确,例如晶振频率、波特率等

网友Q:
尝试重新下载,关闭MDK Keil软件,重新打开软件并尝试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R:
你可以访问MDK Keil官方网站或开发板制造商的官方网站,查找相关的技术支持或论坛,寻求其他开发者的帮助

网友S:
我觉得可能是芯片选择错了,或者哪里接的不对吧,主要是你的硬件连接,你要多瞅瞅